[家电] 拆修美的MB-FS40J电饭煲

楼主(2022-12-19):
美的MB-FS40J电饭煲在使用过程中突然透过侧面的塑料壳冒出红色的火光,赶紧关掉,拆开一看,电路板上的继电器烧得一塌糊涂,周围都黑了。拆下电路板,焊下继电器,用洗板水把电路板和周围元件清洗干净,板上元件也检查了一遍,确认除继电器外其他元件没有问题,换上继电器,电饭煲恢复正常。

网友:
烧的挺厉害的。。。。

网友A:
这是触点接触不良发热起火花了吧

网友:
发现及时啊

网友B:
看样子使用的时间不短了

网友:
大功率继电器还是要买好的

网友C:
烧糊了味道大的很,这还能做饭吗?

网友:
这算是机械电饭煲吗

网友:
看着烧的有些厉害,好在板子还没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触点接触不良发热起火花了吧

不止起火花了,是烧起来了。

楼主:
是呀,刚好在厨房看到,就赶紧关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使用的时间不短了

这个电饭煲老旧了,所以不用来煲饭,就是蒸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糊了味道大的很,这还能做饭吗?

家里共有4个电饭煲,其中三个是电磁加热的,只有这个是底盘加热的废物利用,用来蒸菜。

网友:
接触不良发热起火花

网友:
美的,哎,山上的做工,名牌的价格

网友:
估计触点拉弧了,不然没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
幸亏发现及时,使用的时间长了

网友:
我家之前电饭煲也是这个型号,那个上盖的按钮特容易坏,现在换了I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