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各位SST20灯珠怎么样?发热大吗?用在18650小直上怎么样?

楼主(2022-12-19):
    SST20配合什么驱动最合适?配7135×6合适吗?装这个壳子里情况如何?或者这个壳子配合什么灯珠亮度最好的情况下发热最小?3Q

网友A:
SST20这灯珠还行,高色温的光效高,低色温的显色高,电流控制在3A(高色温)或者2A(低色温)以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T20这灯珠还行,高色温的光效高,低色温的显色高,电流控制在3A(高色温)或者2A(低色温)以内就行 ...

3Q 拍了个5000K的灯珠加7135*6电路,装在小直上没敢用7135*8怕吃不消,希望结果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