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金牛磁力打孔机的夹头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2-12-19):
谁知道这个磁力钻的夹头怎么拆下来

网友:
没见过,等专业高手解答吧

网友A:
这是什么打孔机,貌似钻夹上还有接水管的接头

网友:
钻下水道的吧

网友:
磁力钻,印象里两种结构,一种是莫氏孔,一种是锥柄,这个看不出来,应该类似于水钻机,M24螺纹紧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打孔机,貌似钻夹上还有接水管的接头

内冷却水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