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请教大神,一体机主板的CPU供电模块,能支持多少功率的CPU

楼主(2022-12-19):
主板11078-2,带板载显卡的,几个重要的电感,我拍照照片,奈何看不懂。

应该1号 2号中间那个漏的,应该也是MR30

根据某宝上的比对,应该就是这4个电感用来给CPU供电的吧,另一块是没有板载显卡的

网友A:
这个主板供电和散热搭配来看的话,应该配的是低电压版的U吧,H61主权的话I3 T版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供电和散热搭配来看的话,应该配的是低电压版的U吧,H61主权的话I3 T版应该可以吧 ...

没错,是H61主板,系统自带的是T系列的35W cpu,但是我查询资料,默认电源是130W,,,而且有人直接上过 标准版77W的 3代 i5,,,所以我吃不准他到底支持多大 的TDP的。。。目前我上了 3470S,,,65W没问题,但,总觉得性能不行,可能供电功率不够

网友B:
建议查查此型号机器最高配置,通过cpu来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查查此型号机器最高配置,通过cpu来推测

系统自带的是T系列的35W cpu,但是我查询资料,默认电源是130W…而我的电源是65W的,这就很奇怪。

网友C:
装上高功耗的能用是一回事,能全部发挥出性能又是一回事。供电 散热摆在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上高功耗的能用是一回事,能全部发挥出性能又是一回事。供电 散热摆在这里了 ...

所以,我就是好奇,不知道谁能通过这个电感告诉我供电能到多少

网友D:
图看不出来什么的,电源65w,就不要上65w以上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看不出来什么的,电源65w,就不要上65w以上的cpu

你这个回答。。。好吧~~~~~~·

网友(2023-02-07):
引用 楼主:
没错,是H61主板,系统自带的是T系列的35W cpu,但是我查询资料,默认电源是130W,,,而且有人直接上过  ...

直接测试 看看频率最快跑什么地方,如果电源不行 会降频的 不过你可以再散热上改进下,可以做到翻倍的。直接测试 看看频率最快跑什么地方,如果电源不行 会降频的 不过你可以再散热上改进下,可以做到翻倍的。直接测试 看看频率最快跑什么地方,如果电源不行 会降频的 不过你可以再散热上改进下,可以做到翻倍的。

网友:
和电感关系不大,关键是散热。电感额定1A 实际3A都行

网友E:
看主板应该是DELL的笔记本吧,既然原CPU用个的是低电压版,应该主板上设置了功耗墙吧,看看bios里有没有相关的设置吧。如果有功耗墙,又是笔记本电脑的话建议不要上标压的cpu,功耗跑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主板应该是DELL的笔记本吧,既然原CPU用个的是低电压版,应该主板上设置了功耗墙吧,看看bios里有没有相 ...

看不出来,不过测试发现,不论哪种CPU,功耗最高也就50W。。。看来是由功耗墙,不过我不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