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白屏之液晶显示器与摄像头

楼主(2022-12-19):
最近遇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汽车的倒车显示器白屏,这货是淘宝买的,用了四五年了

可以两路输入,白色的优先级高,如果白色有信号输入优先显示,其次是黄色的,如果都没有就黑屏。

现在开机正常黑屏,倒车时正常显示,倒档切换后经常就白屏了,这时切换倒档显示也是正常的。问下大家,这个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星期天晚上6点多,老师临时通知下周开始上网课,拿出以前买的罗技c270,居然白屏了。。。没办法只能用笔记本内置摄像头坚持下了,话说摄像头白屏又可能是哪里的问题,cmos?

网友A:
白屏很简单,肯定是元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屏很简单,肯定是元件坏了。

倒车时是正常的啊

网友B:
这种屏幕我车上基本2年就要换一个,但是质量和显示效果是越来越差,我现在这个上个月装的,连续亮屏超过一分钟就出现画面从上往下的旋转,就像以前显示管的那种。。。当时新买试用买连续开这么就,装好了以后再等红绿灯踩着刹车才发现(我的车有前摄像头和雷达,刹车感应到就会显示)。。没得退

网友:
没有玩过这种东西,单独的显示。现在都是和导航一体的了

网友C:
应该检查一下接头部位,接触不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屏幕我车上基本2年就要换一个,但是质量和显示效果是越来越差,我现在这个上个月装的,连续亮屏超过一 ...

是啊,质量越来越差,所以能修还是修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检查一下接头部位,接触不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接头没问题,万用表都测过

网友:
固件损坏或者板子脏了或者接触不好,有元件失效

网友:
比较麻烦了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电容爆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