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所谓公版的mophie车充

楼主(2022-12-19):
拆个标称公版mophie的7元车充,估计不可能是真的mophie。卖家有拆解图,回来测试一下能支持华为的9V输出,输出也能有2A,算是快充。5伏输出3安时,Vpp纹波有60多mv,加了一片100微法mlcc(实际只有70多微法)和一个100微法的固态,纹波降到20多。主控是AAP6011A 。

网友A:
对于充电讲究波纹没有必要,充电的电压有点波动在稳压的范围对充电电池有好处。传说中可修复电池的充电就是类似脉冲的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充电讲究波纹没有必要,充电的电压有点波动在稳压的范围对充电电池有好处。传说中可修复电池的充电就是 ...

似乎锂电池不需要这种“脉冲修复”吧

网友C:
没有想到波形如此,是直流吗

网友:
看到了同款LCR表。

网友:
你的检查仪器真不是二把刀才有的

网友:
这个肉多,比我拆的那个肉多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乎锂电池不需要这种“脉冲修复”吧

手机内部都有充电管理,以前像4056线性分压发热,后来5到12伏宽电压快充电,电源差点都能应付。印象中早期QC2快充手机,万一遇到车充直连,超压到蓄电池14伏输出也能正常充电。我试过N4s手机超压到6伏拒绝充电,最大可耐压到15伏,考虑到车充故障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想到波形如此,是直流吗

直流中的交流成分,峰峰值V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