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用过和做过的烙铁/焊台

楼主(2022-12-19):
90年代上小学,有一年科技制作,老爸从电厂带回家一把大烙铁,配手指粗的锡条和焊油
大约30cm长,实木柄,紫花线,外热式,大铜头
我用塑料水管做机身+五号电池盒装在机尾+洗洁精瓶子剪开做机翼、起落架和螺旋桨,
机腹装一个拨动开关。电路简单至极,电线是在电话配线架旁边捡起的线头,六个焊点
机身的塑料连接也是拿烙铁烫了热熔的
起飞是不可能起飞的,就是一个螺旋桨能转的半静态展示。
这把烙铁有点漏电,后来彻底拆散了
在烙铁头周围绕制了很密的合金发热丝

中学跨过千禧年,县城唯一的电子配件摊升级成门店,我买了一把内热式烙铁,
当时问老板哪个快,直接买了最大功率50W的,红色电木柄,铜马蹄头
没学过电子焊接,烙铁经常被烧红,然后刮一层氧化皮

小学初中的工具和制作,现在都找不到了,只剩回忆

零四年到江南上大学,从通信厂工作的二叔那里要了把黄花烙铁,
虽然功率只有20W,但感觉比之前的50W好用,可能烙铁头镀层更好吧
在宿舍帮同学修修电器,偶尔做点小制作
那时接触淘宝,从淘宝买了热熔胶枪和吸锡器
写论文时修U盘接触到本论坛,从此多了很多记录
这把20多年的烙铁现在还能找到

工作后辗转来到南京,在论坛了解到白菜白光,立马四处买材料制作
花180多做了两把,如坛友所说,DIY是利用手头闲置材料的
专门买材料做就贵,当时选了比较大的电源和616控制板,原装抛光处理过的头子
确实比黄花快很多,就是只有尖头,用着总会有烙铁头寿命焦虑。
当时手柄是淘宝卖家用936手柄扩孔加接线环的,后来新出插拔手柄支架就换了上,
今年又换了个壳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5684-1-1.html

看宝工936烙铁头很便宜,去年小黄鱼买了广州狮王936,结果交了一次学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1320-1-1.html
总结936教训时发现,有电气性能和T12类似的936发热芯(8-12欧两线)
想着可以做一个控制器,换着用T12和936手柄
于是今天备料,估计要新年做好了

今年改造T12和936又买了一堆手柄,
直到最近发现论坛有4元左右的调压烙铁,
今天赶紧买两只,用红包后3.6-4.1元,比我单独买手柄壳还便宜
打算买了拆调压和发热部分,用来改造热熔胶枪
手柄壳子留着做t12和936用

网友:
我是从内热式烙铁开始的,就是紫铜的头容易耗损,自己串联了一个小开关,也算是调温烙铁了,用了十多年,烙铁头也换了不少。几年前才入手了数控调温烙铁。

网友:
你这只是开了个头,以后会做越来越多的好工具的。

网友:
我也用过不少烙铁,但自从有了高频焊台和快速感应烙铁后,对普通烙铁已经不感兴趣了。

网友:
我第一把烙铁是大学时参加电子科技大赛时老师给的,后来来论坛知道了616白光,做了两把,一把放公司,一把放家里

网友:
看了楼主的经历,非常佩服!也颇多感慨每个在论坛的都有自己的电子情节,值得珍藏!

网友:
我之前也是串4007和在4007上并一个开关,后来买了个BEST936,只怕还是山的,96
上次坛子的车免费送了俩T12,准备整一个……

网友A:
很快家里就会堆满一堆垃圾

网友B:
很快家里就会堆满一堆垃圾,每个电子爱好者的成长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快家里就会堆满一堆垃圾

修不好的各种料板,已塞满一个塑料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快家里就会堆满一堆垃圾,每个电子爱好者的成长之路。

确实是,垃圾佬的成长之路

网友:
每把烙铁都是故事的烙铁。

网友:
做了个936么怎么用过 一直在吃土中

网友:
最开始是外热式,然后就是国产内热式,工作以后买了一把goot小马蹄,再后来蹭办公室的白光951,自己家用的牛肉白光,都是中马蹄

网友:
从开始摸电烙铁,至少已经使用了四代。

网友:
25W红柄内热烙铁,35W内热烙铁,936二手烙铁头,936国产焊台,T12烙铁芯,自己焊接358温控电路。长乐T12焊台,文宇T12微型控制板,天山3合一,小悦的1802版本JBC焊台。玩呗。

网友:
火烙铁-变压器直热烙铁-150W外热烙铁-红手柄内热20W马蹄内热-黄花外热-936国产-T12diy-白光936

网友:
做那么多浪费了吧,用不上

网友:
初二还是初三有一门劳动技能的课只发书没有课,带一个那种很小的收音机,黑色的,都是小零件,有电路图,照着电路图焊接,成功好几个,很有成就感,

网友:
两心的直接弄个手柄插t12上一样用。就是温度不是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