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俺的时控开关的显示屏坏了,要换个什么类型的显示屏??

楼主(2022-12-19):
俺的时控开关的显示屏坏了,要换个什么类型的显示屏??

俺不懂,大师多多指点下.....

俺的时控开关的显示屏坏了,要换个什么类型的显示屏??

网友A:
感觉这种屏是专用的,估计难换。

网友B:
中间粉色导电条竖向擦擦。或者老化矮了,屏幕前外圈垫几层胶带条加高压实,

网友C:
大概和我这个一样的吧,我这个就一个面板,下面的继电器部分都没有了。

网友D:
这个不是通用件。

网友E:
这种液晶屏一般很少坏的。

网友:
专用设备的显示屏属于定制类的,一般的情况下不通用,替换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屏是专用的,估计难换。

好的....

谢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粉色导电条竖向擦擦。或者老化矮了,屏幕前外圈垫几层胶带条加高压实, ...

谢谢大师指点.....

显示屏是慢慢的字不清晰.....

直到现在根本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和我这个一样的吧,我这个就一个面板,下面的继电器部分都没有了。

那大师你现在留着干嘛?

备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通用件。

嗯......

俺还以为显示屏是可以换的.......

显示屏显示的内容是程序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液晶屏一般很少坏的。

买来很清楚很清晰的......

慢慢的屏幕的字就开始不清晰了......

网友:
这种东西根本就没有维修价值
看不见字只是表面现象,查电源供应和外围电容更靠谱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师你现在留着干嘛?

备件使用?

当时钟用是可以的,或者自己加上继电器和供电电路也能用,不过还是放着吃灰,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网友:
换新,这种配件根本就找不到一模一样的

网友:
换个新的也才几十块

网友:
这种玩意废品站捡几个就行

网友:
新的也就15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