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iTOMA CKS3301钟控收音机改单锂电供电

楼主(2022-12-19):
出口机型,原为120V变压器供电,后改USB供电可用,最近改单锂电供电,截取未知用途电路板上662K一小块,有个螺丝孔刚好用于固定,天冷线较硬,固定时把焊盘扯掉了。原电路1117-3.3V对地串二极管,输出4V给8002供电,分两路经二极管给主电路和时钟后备供电,1117用于单锂电压降太大,断开主电路二极管,串入662K,8002直接锂电供电。说明书以前下的,现在这款带温度的网上能找到的型号是3301B,说明书未找到。截图是切换24小时和摄氏温度。

网友:
这东西凑乎,以前用过鬼子的洋垃圾的钟控不错

网友A:
这蓝色LED只能晚上观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蓝色LED只能晚上观看。

嗯,很暗,不开收音机电流不到15mA。

网友:
楼主高手,学习改的技巧了。

网友B:
不错,准不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准不准啊

昨晚和手机校准,今早看是准的,过几天再看下。

网友:
多次直接供电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准不准啊

经过近100小时,和手机对比误差不超1秒

楼主:
做了块转接板,跳线当开关,手上没有靠谱的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