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身边有个挚科u300想量产,但是找不到短接点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2-12-19):
身边有个挚科u300接电脑能找到,但格不了,想量产,慧荣SM2258XT主控但是找不到短接点 求大神帮忙

网友:
第一排洞洞就是了,JP1

网友:
就是JP1那两个孔

网友:
同意楼上 jp1

楼主:
JP1短接了,两个灯都不亮,没作用

楼主:
刚刚又试了下,又行了,哈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就那几组孔洞,试就完了

楼主:
现有能找到硬盘了,但是量产不成功,不知道是不是软件不匹配

楼主:
已修复成功

网友:
这个颗粒很多版本都支持,找版本号含有B16A的版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