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龙威ps303dm无电压输出 求教各位大佬如何修好

楼主(2022-12-19):
收了一台龙威电源,最开始故障是电流显示300a,发现是线路板上一处开裂脱焊,焊好后却是电压电流均为零,不能调,上电后风扇可以转,量的主工作电源应该是15v的只有14.5伏,继电器工作电压该是20v的确有24.6伏,调节按钮量过没有问题,换了四运放仍无反应,现求教各位大佬如何修好

网友:
是不是旋钮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真优秀,你拍局部,是叫大家摆卦摊给你算吗? 303电源我没记错的话是30V3A的,首先主滤波电容电源不应低于30V,否则就是前面有问题,无输出主要查主IC,你这个是什么方案的? 全运放+正负电源?还是LM723的?主IC无问题再查调整管极其外围还有就是电位器。

网友:
排除了调节旋钮问题,检查主要工作电压正常不

网友:
有时候小问题难查

网友:
你描述的太简单了。照片也没有拍出板号来。是不是下面这个图?

或者是参考这个帖子自己折腾折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3053-1-1.html

网友A:
也有一台明伟的可调也是这样的故障无从下手,感觉没资料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佬支招,我基本参照6楼的图纸检修,就是发现继电器不工作,从变压器引出来的交流电压有12.5,26,35v,图纸上标的20v直流,量出来有24.6v,继电器线圈电阻为1.6k,但两端无压降,因此看不到继电器动作。这个板子主ic为Lm324n+ha17741

楼主(2023-03-02):
已经修好,具体故障为功率管D1047损坏一只,之前检查的时候只检测了一只,是好的,另外一只没有检测,因为两个功率管是并联的没有测出来损坏,检测过程中必须分开焊下来测量才发现一只坏了。之前走了很多弯路,包括换单运放UA741,四运放LM324N均未排除该故障,表现为电压、电流均为0。有一天检测到D1047的B端为-13V,当时买了个龙威305dm对照修发现正常B级电压为0.5~1V,怀疑主功率管坏了。于是把两个主功率管D1047焊下来一测,有一个B-C级有8K,B-E级开路,连忙从网上买了一对功率管,换上去立马正常可以调压、调流。最后附上该电源修正后的图纸

楼主:
正常元件电压数值,及修改后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一台明伟的可调也是这样的故障无从下手,感觉没资料不知道怎么修 ...

看我的回复

网友:
楼主厉害!
手中也有一台旧的数字可调电源,一路无输出,一直没有搞!——向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