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烙铁带电的定性测量

楼主(2022-12-19):
这几天想修东西焊接芯片,但是想起以前焊接一个定时插座的电阻,之后牛屎芯片损坏,于是乎怪罪在烙铁漏电上。烙铁是最便宜那种调温的。烙铁

找了一块主板,万用表 表笔一只接主板地,一只接烙铁头(交流档)

交换烙铁220V插头

看来差异很大。但是示波器测得差距不大。

示波器地线接主板地线,探头接烙铁头,交换烙铁插头,两次差不多,没有再拍图片。

在烙铁头和主板之间用导线短接。示波器地线接主板某处(不是地)探头接烙铁头

网友:
手拿住黑表笔,红表笔接烙铁.AC750V档.
我都是这样测试的

网友:
我一直用普通烙铁焊接芯片,没见过芯片损坏的

网友:
全接地,试试那?

网友:
早年焊接三极管很多人会拔掉烙铁电源。

网友:
对电子设备及元件而言,最大的威胁是静电而非感应电压。

网友:
天气冷了 静电击穿?

网友:
自制的T12烙铁因为用的开关电源Y电容的原因干掉了几个芯片……

楼主:
老房子很多没有地线,正想法自己接个地线

网友:
给烙铁借个地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房子很多没有地线,正想法自己接个地线

以前住老房子一般把底线接自来水管上

楼主:
租的房子二楼水管也是塑料也比较远,接了个线到窗户铝合金,效果微弱。决定用电池,有电钻电池20V,再买个T12

网友:
手拿住黑表笔,红表笔接烙铁.AC200V档,测我的T12显示44V, 测936显示0.25V,T12太吓人了

网友:
电烙铁如果不接地线,是非常难说的,电坏过路由器

网友:
早年焊接三极管我会拔掉烙铁电源

网友:
以前焊一些精密电路都是拔掉烙铁电源,利用余温快速焊接,这样感觉保险些。
后来找根长导线,一端绕在烙铁金属另一端接地,也能有能保险些。
这就是没有高级工具的简单做法

网友:
测出来的是什么电?

网友:
好多人不注意,焊好了但是不管用了

网友:
手拿住黑表笔,红表笔接烙铁.AC200V档,测我的T12显示44V, 测936显示0.25V,T12太吓人了。936是线性变压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