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一个IC

楼主(2022-12-19):
闲鱼买的上一个fx3u-422-bd板子,无良卖家发了块坏的板子来,当时也没注意就给插上了,结果是一股青烟,把PLC的通讯板给烧了,跟卖家扯皮半天无果,最后只能退款了事,找了闲鱼平台也不主张
看着一块坏板也是闹心,想着查一下是哪里出问题导致烧板的

发现一个三极管烧了,估计还有地方短路,再查主IC,发现3脚和7脚是通路的,4脚和14脚是通路的

这个IC上面的字太糊了,拿着放大镜看了一个晚上也没看出啥来,只隐约看到几个数字是134,不知有没有高手见过这种板子,能帮忙看看是什么芯片,要是能指导一二最好

就是这个IC,14脚,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用导热硅脂涂上再擦干净表面就能看清楚了。

网友:
咸鱼比较坑

网友:
放大镜看了一晚上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导热硅脂涂上再擦干净表面就能看清楚了。

顶。维修员必备技。

网友:
正常我们是刷点洗板水,调整好光线角度,立马清昕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