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广场舞音箱配套的小蜜蜂无线话筒拆解(BK9521单芯片全部集成方案)

楼主(2022-12-19):
广场舞音箱配套的小蜜蜂无线话筒腰包发射器。

打开电池盖,有个SET按钮,可以用来对频,跟音箱的频率一致,就可以配对。

主板背面光秃秃的

主板正面有一块LED屏幕

BK9521主控芯片(集成控制和射频部分)

屏幕旁边有一颗运算放大器,用于放大麦克风信号

屏幕是橙色的LED数码管

装回去

网友:
这个好像是老师上课用的比较多,广场舞老师也用的。

楼主:
BK9520系列是用于无线麦克风的芯片组,包括发射芯片 BK9521和接收芯片BK9522,每个芯片覆盖 V段160~270MHz和 U段 500~980MHz。
BK9520采用数字调制和高性能音频 ADC和 DAC,配合极低延迟的音频编码器,
实现了高保真的数字音频传输,可以应用于视唱、舞台演出以及教学系统。由于 BK9520在单芯片上实现了从射频到基带的完全集成,同时省却了压扩器,这样可以显著减小 PCB尺寸,极大地提高生产可靠性,从而降低系统成本。

楼主:
这货竟然还是数字传输的,9521集成了,AD转换,逻辑控制,屏幕驱动,调制与发射。广场舞音箱的接收芯片是9522。

网友:
微距拍的清楚

网友:
集成度挺高的。

网友A:
625mhz?印象中这是在电视广播的频段内,不是说频率资源有严格的龟屁的吗?

网友:
好想搞一个,上课用无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5mhz?印象中这是在电视广播的频段内,不是说频率资源有严格的龟屁的吗? ...

移动5G和广电会干扰700-800段的话筒,出现杂音或信号差。
600不会。

网友:
集成度挺高

网友:
就看我二叔天天带着这个去唱河北梆子了

网友:
正规舞台话筒用的是啥芯片,好像专业话筒很贵的

网友:
学校的老师天天都是这个上课

网友:
中国博通射频这块产品线够全的啊

网友:
集成度很高,改不同频率晶振,可以给FM早期车机接收信号。

网友:
里面非常简单的。

楼主:
主控集成度很高,BK9521集成控制电路,AD转换,调制射频,屏幕驱动等音响拆开,里面的接收板有一枚BK9522用于接收,周边元件也很简单,输出直接接到音箱主板的话筒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