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BB量产失败Pretest File Can't be found,求助

楼主(2022-12-19):
本萌新的3281bbU盘无法写入,尝试量产工具没有找到闪存id,在dbf里面添加了该id的闪存,但还是量产失败如图所示,求大佬指路!

网友A:
刷新下USB,看看能不能识别flash,工具设置里选择ISP不要勾选,重试一下。
wechat_upload167146186663a07bea168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新下USB,看看能不能识别flash,工具设置里选择ISP不要勾选,重试一下。

flash原来能识别,失败之后再点就闪退,不勾选isp的话就提示ISP can`t be found

网友B:
点一下0M那里,我要看一下flash ID

网友:
固件选错了,应该自动识别吧

楼主:
这个是flash 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一下0M那里,我要看一下flash ID

flash id贴在楼上了

网友(2023-01-19):
在工具所在目录搜索3281,看结果里有没有3281bb,没有的话我猜是这个工具不支持3281bb

网友:
U盘检测+量产工具合集
https://www.aliyundrive.com/s/3YAB9jv6stz
点击链接保存,或者复制本段内容,打开「阿里云盘」APP ,无需下载极速在线查看,视频原画倍速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