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双头双针热电偶点火器

楼主(2022-12-19):
输出线标DR丶DL是接开关,k是接什么呢?R1帖片是182,电路板为什么标820R   3V=1KB。R2帖片是222,板上标300R,3∨=2K   故障现象为,两边灶的开关按下都无打火,按下转动有气出。

网友:
支持拆解。拆都拆了,干脆就画出原理图出来吧,我也要给我家的燃气灶改装锂电池供电了

网友:
如果没升压芯片,应该是焦耳升压自激,多了高压绕组整流管电容。

网友:
双热电偶是提供两个灶头,还是热水器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