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辣鸡读卡器,

楼主(2022-12-19):
今天无聊找出了以前的辣鸡读卡器试试还有几个能用,有的接触不良,有的插电脑没反应,

网友A:
第一个造型特别。两种居然都有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造型特别。两个居然都有晶振。

是挺特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又看了一遍,只有一个啊

仔细看,楼主拆的读卡器有两种外形:第一种外形的像两个心对接在一起;第二种外形的有三个,颜色不同。

网友:
竟然有晶振啊

网友C:
带晶振的应该不错

网友:
结构好精致。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的,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带晶振的可以。

网友:
一颗牛屎芯片就解决了

网友D:
拷贝小文件问题不大,记录仪里视频文件可能出错,换硬封装芯片读卡器好点。

网友:
好多牛屎,以前的多好,都是硬封装的。

网友E:
这样的读卡器读写速度会让你捉急!

网友:
真简单,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造型特别。两种居然都有晶振。

比最差的好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楼主拆的读卡器有两种外形:第一种外形的像两个心对接在一起;第二种外形的有三个,颜色不同。 ...

嗯,是的,只发了这2种上来,还有好几个没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晶振的应该不错

比没有的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拷贝小文件问题不大,记录仪里视频文件可能出错,换硬封装芯片读卡器好点。 ...

硬封芯片的读卡器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读卡器读写速度会让你捉急!

这种读卡器能用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