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充电头故障,把充电宝弄坏了,咋整:(

楼主(2022-12-19):
一直觉得充电宝应该很耐操,没想到竟然被充电头搞坏了

现在充电宝指示灯不亮,也没法给手机充电,真是气死我了
不过庆幸的是没弄坏手机

各位遇到过充电头把电子设备弄坏的情况么

网友:
你买的山寨货吧?

网友:
充电宝不听话,司令把它突突了

网友:
以前用支持qc4.0的充电头,充坏了一个手机。可笑的是充坏的手机用的也是高通芯片,说好的向下兼容呢?

网友:
要么换物、要么换人

网友:
只遇到过虚标,压降厉害的,没遇到过充电头搞坏被充电设备的

网友:
没遇到过充电头搞坏被充电设备的

网友:
这个锅,充电头不背

网友A:
先确定充电头是否坏了。

网友:
这不符合常理啊,你的手机坏了,充电宝都不会坏

楼主:
小米的行货45瓦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的行货45瓦充电器

应该不会吧?充电电流大了?值得借鉴下了。

网友:
估计充电插口出问题了

楼主(2023-01-18):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充电头是否坏了。

确定充电头坏了,输出电压25伏

网友B:
我猜你是折腾坏的,不要嫁祸于充电头

网友:
换充电头就是 主要你工具有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你是折腾坏的,不要嫁祸于充电头

首先是充电头坏,然后是充电宝坏

网友:
都25V了,充电宝的电路板上应该有零件烧了,拆开看看再说。

网友:
估计是充电头有元件虚焊,造成故障,拆开检查一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