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要在砖墙上打两个30毫米左右的孔

楼主(2022-12-19):
没用过开孔器,就一把电锤,想在尽量贴近地面的砖墙上开两个过墙孔,洗衣槽走下水管道用。开孔器的使用有啥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老房子,实心砖,墙厚12公分。

网友:
先让我们看看啥样的开孔器....不同的东西使用方法不同

我用过这种,首先要确定墙里面没有钢筋,不然打到钢筋,卡主开孔器,电锤反冲力可能会打断手腕...
然后就是不停喷水,减少灰尘,打一段拿出来,掏掏开孔器和墙里的碎砖...暂时没别的了

网友:
要确定没暗线暗管

网友:
钢筋  水电气管线   小心卡住打手   洗衣机下水  用25电锤花就行了  这种套筒的也容易卡住还没进水口

网友:
用电锤打出贴地面的大孔,然后下管,然后用水泥封死剩余的孔洞。

网友:
确认下墙里有没有管线

网友A:
打到钢筋,卡主开孔器,电锤反冲力可能会打断手腕.

这里已有多例。

网友:
先用过墙钻头打个几个孔,然后再扩,一定要小心卡钻

网友:
如果一定要自己干那么一定要给电锤加个长把手并在开孔的时候用东西别住,以免卡钻伤到自己

网友:
水钻头加转接杆咯,注意加水就行

网友:
厚12公分,即单砖墙,里面95%没钢筋(余5%可能,为抗地震的砖墙拉筋,一般8-10厘,上下各一至二根)。贴地面最大可能是打到地梁,那里有混凝土和钢筋(如果真打这么低的话)。打薄砖墙建议直接用实心过墙钻(不会卡钻头。排水孔大的话,先用小钻打穿再上其它型号大钻头),其它情况建议用水钻(图个轻松)。

网友:
买个开孔器,用电钻加点水,别开电锤模式

网友:
上锤子+凿子

网友:
7楼提示的好

网友:
这种墙,直接锤子錾子开大孔就可以了,没必要电动工具

下好管子后再填补孔洞即可

网友:
能穿6分管就行。

楼主:
墙里没线管没钢筋,就是在水槽下面,得趴进去打。谢谢楼上诸位的意见

网友:
老房子,实心砖,靠地面,一般没有装其它的东西,可以施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到钢筋,卡主开孔器,电锤反冲力可能会打断手腕.

这里已有多例。

不明白这些人用的是什么电锤,我用的电锤主要是锤击,根本没什么扭力,卡住也就是拔不出来而已,就是用电钻功能,卡住了也就是转成锤击,扭力不大,我给别人钻10CM孔时就是,估计那些被扭伤的人用的不是电锤,用的是水钻吧

网友:
单砖墙,如果没暗线暗管,可大胆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