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某鱼刚入手一台普源示波器,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2-12-19):
卖家说通道一没波形,通道二正常,想来返正很少用双通道。主要就看看电源纹波。学习下修改电源,要是能修好一桶道,就划算了,可是对自己技术没报太大希望,就当单通道先用吧!收到货在看。新人,忘大神指点

楼主:
先占个座位,不知能不能找到上位机软件和维修资料

网友A:
为什么不买前问下呢?

“看电源纹波” --- 最好还是电池供电的。

网友B:
多少 收的 超过300没有意义  最老款的了   之前看坛里大佬修示波器 也入手了两个升级软件  改硬件  修背光  修电源  总算拼好一个   软硬件升级到了100M

后来又收3个 修好俩   多出来一套外壳和主板  电源板被上家换了  所以电源板是不对的 用不了   就把外壳卖了  还剩个主板 修好的  (之前是6.8V直接串入3.3V电路 主控BF531和内存都挂了  研究好久 才弄好  主要是找不到原机电源电压定义)现在一台5102送朋友了     还有两台1102e和1102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买前问下呢?

“看电源纹波” --- 最好还是电池供电的。

刚开始,先弄一个学习着用,电池的都是手持,价格高,不会用。万一再给烧了,损失大。先弄个便宜的,当炮灰,学习着,万一用错,烧了,也没太大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 收的 超过300没有意义  最老款的了   之前看坛里大佬修示波器 也入手了两个升级软件  改硬件  修背光  ...

没到300.大神多指点,膜拜,膜拜!
要是也有人送就太开心了

网友:
自己用得上就好

网友:
太大了,放桌面,内部好像是X86结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少 收的 超过300没有意义  最老款的了   之前看坛里大佬修示波器 也入手了两个升级软件  改硬件  修背光  ...

有台CRT的,还想来个液晶的,300能出吗?

网友:
这个没有资料不好搞

网友:
X86不就是台小电脑?会不会还是XP系统?

网友:
说不定楼主运气好,拆开看看,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 收的 超过300没有意义  最老款的了   之前看坛里大佬修示波器 也入手了两个升级软件  改硬件  修背光  ...

1102c和1102e使用起来差别大吗?

网友:
祝楼主好运气

网友:
测电源纹波还需要一个隔离变压器,不然小心放炮

网友:
这个有点老啊,价格太高的话就不能买了。 买个1052也就几百块 还是这个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台CRT的,还想来个液晶的,300能出吗?

我坏机本地收就花了300

网友:
有时候一年都不开机,现在都不知道还能开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 收的 超过300没有意义  最老款的了   之前看坛里大佬修示波器 也入手了两个升级软件  改硬件  修背光  ...

大神指点下这是什么原件,我的这个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