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Y PVM-9045QM彩监AV输入只有黑白图像且图像上下滚动

楼主(2022-12-20):
近日收一台SONY PVM-9045QM 9寸小彩监,该机有两个故障:一是从AV口输入只有黑白图像;二是若是用色差或RGBs口输入,可以出彩色图像,但不管何种输入,图像都出现上下滚动,有时是图像亮度亮一些就向上滚动,图像亮度暗一些就向下滚动,调节V.HOLD(场保持)电位器,也不能使图像稳定下来。敬请维修的大神们给点维修的思路,谢!

楼主:
上几张部分电路板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几张部分电路板图

从网上找到upc1377c的电路图,不是该机的,9045QM网上资料太少。

网友:
P制还是N制?

楼主:
PAL/NTSC自动识别

网友A:
我有一台几个月没开机就变成黑白的了,也是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几个月没开机就变成黑白的了,也是无从下手。

你查看下你的信号板上有两个晶振的旁边有否有两个微调电容,标号为CV101、CV102,若是的话把这两个电容更换掉彩色就能恢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查看下你的信号板上有两个晶振的旁边有否有两个微调电容,标号为CV101、CV102,若是的话把这两个电容更 ...

非常感谢,有时间试试看。

网友B:
若需要电路图,可以吱一声

网友(2023-01-20):
引用 网友B:
若需要电路图,可以吱一声

吱吱吱。11039301@qq.com,谢谢。

网友:
这种机器不就是小尺寸的不带高频头的crt电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吱吱吱。,谢谢。

刚看到,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需要电路图,可以吱一声

也请发一份电路图,邮箱:hysz2004_302@163.com,谢!

网友:
帧输出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2025-06-25):
我在检修一台无图像显示的监视器,还没有查到具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