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了个儿童脚踏车玩,没想到可以当自行车骑…彩屏版18650容量内阻测试仪

楼主(2022-12-20):
前些天看到维尼老板@aacyxjz 买了个彩屏的18650电池容量内阻测试仪,只要20几块钱包邮(正价30),一时痒痒,也买了一个回来玩玩,就当儿童玩具脚踏车玩呗

环保纸盒的包装,没有具体的品牌标识

生产日期比较新鲜,今年11月份的

测试仪的包装还行,有防静电袋子和泡棉防震

正脸的模样,左边的电池槽是给测试仪供电用的,右边的槽是放被测电池用的,注意电池都不能反接,会烧测试仪(在淘宝跟卖家确认过了,卖家答复反接会烧)

底部有四个大大的硅胶垫脚,一是抬升测试仪的高度,测试仪放电的水泥电阻工作时温度很高,离地高一点利于散热;二是防滑,这东西在桌子上滑来滑去的毕竟不好

电池仓的弹片非常紧,买回来之后要用钳子夹一下,否则很容易弄坏电池皮

测试仪是彩屏的,供电推荐使用Type-C接口+5V充电头;测试仪可以给电池充电和放电,充电的时候,不计量mAh和mWh,放电的时候计量mAh和mWh

充电状态下电流接近1A

放电有两档,当一只水泥电阻工作的时候,电流接近0.5A,同时屏幕电流的位置显示H(Half)

放电的第二档是两只水泥电阻都工作,电流接近1A,同时屏幕电流的位置显示F(Full)

测试仪还可以用18650电池供电,不过一般不推荐这样,万一电池电量耗尽而测试仪还没完成测试,断电之后测试仪是不能保存数据的

电池供电的状态下,供电电池的电压4.2V时,电流大约在9mA左右

电池供电的状态下,供电电池的电压3V时,电流大约在5mA左右,供电电池电压再低的话屏幕就会非常暗,可读性就非常差了

测试仪充电的IC用了一颗TC4056A,最大1A充电电流

水泥电阻这边用了三颗8205A MOS

屏幕下边有颗LDO 5333,为右边的MCU提供3.3V的供电

MCU用的是芯圣的HC89S003A,SOP20封装

芯圣的HC89S003A规格摘要和同级别的MCU对比

左边大的那个拨动开关就是测试仪的电源开关;左边的C口是测试仪的供电接口(输入5V);右边的C口是外接电池夹具的接口,可以自己DIY电池的夹具,然后通过这个C口和测试仪连接,可以测试更多型号的电池

下面是测试仪的官方说明文档,扫描本帖第5图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查看

放电测试的电池用了一颗力神的2600mAh 18650

每次的放电测试,用IP2312的充电器充满后再进行

测试仪测试电池内阻是59mΩ

用耀锐的内阻测试仪测试力神的内阻是58.3mΩ,两者的内阻值非常接近

测试仪的电压精度也还行,和18B万用表对比,相差0.01V,可以

测试仪用C口供电,屏幕高亮的状态下测试仪消耗的电流在20几个mA左右

测试仪开机一会屏幕会自动变成低亮,此时测试仪消耗的电流在10mA左右

开始放电测试,放电选择F档(理论1A),开始放电的电流有0.95A(拍照晚了一点,没拍上0.95A的图)

测试仪放电电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小,放电一个多小时之后电流变成了0.84A

测试仪放电的截止电压是3V(不能更改),放电即将截止的时候,放电电流降低到了0.71A

放电完成,总共耗时161分钟,放电容量2276mAh

用热成像仪观察测试仪的温度情况,测试仪放电半小时左右,水泥电阻的温度已经相当高了

放电半小时左右,测试仪板子背面的温度

放电过程大约一半的时候,水泥电阻的温度

放电即将完成的时候,水泥电阻的温度

放电即将完成的时候,测试仪板子背面的温度

力神电池用IP2312重新充满电之后,用EBD-mini测试仪做放电容量测试,然后和前面的测试结果做对比

由于前面18650测试仪的放电电流不是恒定的,最大0.95A,最小0.71A,这里取电流的平均值0.83A进行测试,截止电压设定为3V

经过漫长的放电,最终测得的容量2265mAh,与前面的测试结果2274mAh非常接近,不错

下面再验证一下测试仪的内阻精度,照理说比较精确的内阻测量是需要四线的,而这个18650测试仪只有两线,所以自己找了另外四种不同的18650电池分别进行内阻测试

黄皮的内阻74mΩ,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电池放到槽里的时候,位置和角度有时候对内阻的读数也有点影响,尾数有时候可能会跳几个字

耀锐测得的内阻是70.9Ω,偏差不算大

蓝皮的内阻80mΩ

耀锐测得的内阻是78.2,相差也不大

灰皮的力神是动力锂,内阻测得的数值为35mΩ

耀锐测得的内阻是21.8mΩ,相比之下,前面测试仪的结果偏差有点大了,不知是不是MCU在计算和修正内阻的时候,算法没有特别关照到动力锂

青皮的内阻是61mΩ

耀锐的读数是62.9Ω,也非常接近了。18650测试仪的内阻功能目前看来尚可,看个大概还是没问题的。

给电池槽的正负极做个标记,安全第一

测试仪能充电、能放电,能看容量,还能看个大概的内阻,还是个彩屏的,20几块钱就是个儿童脚踏车的价,没想到买回来完全可以当自行车骑,值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请点击下方的《点赞》和《收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物美价廉,物超所值,谢谢分享

网友:
车在哪?求车票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哈哈,这货测动力心确实不准,容量芯还可以,界限好像是50mΩ

网友:
被测电池不能反接,会烧测试仪--------装个防反接二极管之类的电路

网友:
这东西20多块绝对值,也想上车,求地址
可以加装个防反接装置,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
物美价廉,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啊,超值儿童玩具车,3元能买到,而且还包邮。

网友:
快把脚蹬子拆给我

网友:
厉害了这个价格值了

网友:
网卡兄又在放毒了,哈哈

网友:
这是把你家娃的玩具钱给败了

网友:
说好的脚踏车和自行车呢?

网友:
这哥们是个会过日子的男人……

网友:
嘿嘿我有看到这玩意儿了,但是没买,虽然有个彩屏忽悠人,但是专业性和ebd等等差远了,恒阻放电也注定漫长的等待,但是能稍微缓解一下两线的压降问题~

网友:
这个不错,精度还可以,关键价格便宜。

网友:
俺要借你的儿童自行车骑着玩

网友:
2两肉炒了好几十个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