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HolyHigh品牌的耳机仓,并分享电源管理芯片SY8821的电路图

楼主(2022-12-20):
今天拆一个HolyHigh品牌的型号为AEA03的耳机仓(只有耳机仓,无蓝牙耳机),这个是朋友送的,他说这个是做外贸的蓝牙耳机,因为疫情原因,代工厂完不成订单量,导致国外客户撕单而滞销。他听说我需要锂电池给石英钟改装供电,就叫我拆一个电池出来用,我说这么贵的东西不敢拆,他说没事,多得很,才8元一个,随便要随便拆,呵呵。

这个耳机仓采用SY8821作为电源管理芯片,这款芯片的资料如下所述:
SY8821是一款专为蓝牙耳机仓设计的芯片。芯片内部集成充电模块和放电模块。充电电流外部可以调节;放电模块集成两路输出限流开关,提供了独立的负载存在检测和负载插入检测,同时支持输出电流检测。芯片集成NTC保护功能,更安全的对电池进行充放电。
SY8821非常适合蓝牙耳机充电仓的设计,极大简化了外围电路和元器件,为蓝牙耳机充电仓的应用提供了简单易用的方案。
SY8821采用的封装形式为3mm*3mm QFN16。

SY8821的产品特性:
◆ 自动识别状态待机电流:5uA
◆ 常输出状态待机电流:2.5uA
◆ 充电电流可外部电阻调节
◆ 最大线性充电电流:1A
◆ 充电电流温度调节功能,充电电流随温度升高自动减小
◆ C/10充电终止,自动再充电
◆ 4.2V/4.35V充电浮充电压,精度达±1%
◆ 集成充电过压保护
◆ 同步升压输出5.05V,效率高达93%@0.1A
◆ 支持负载插入识别
◆ 支持负载电流轻载检测,轻载检测电流3mA
◆ 具备负载电流两级过流保护功能
◆ 支持5.05V常输出
◆ 升压输出热调节功能
◆ 放电模块过流、短路、过压、过温保护
◆ 1-4LED显示,外部自动识别
◆ KEY版本:集成按键功能,单击启动放电&电量显示,长按3S按键关闭放电
◆ HALL版本:支持HALL芯片直接驱动,关盒自动启动放电,开盒耳机自动开机回连

官方给出的SY8821典型应用电路图

耳机仓正面

仓门位置

后面的充电口

底面铭牌:

开仓后的样子

耳机仓座位,每个座位有正负两个充电触头,把耳机放上去会自动充电

揭开座位仓后的样子,里面还有充电主控板和锂电池

耳机顶针触头,分别有两条电线连接到主控板上,为耳机提供5V充电电压

拧出这两个螺丝,拆出顶针板

这是顶针的正面,顶针可以伸缩。当放入耳机时,耳机的触点会压下这两个顶针,形成充电回路,这就是耳机放回仓位自动充电的原理。

拆出顶针板以后,会看到下面还有一块磁铁,它的作用是当耳机放入仓位时,会把耳机吸入仓位,形成“吸入”感

充电主控板位置和电池

充电管理芯片为SY8821

有个六脚的芯片,丝印为D30V,查资料居然查不到,不知道是什么芯片,请知道的坛友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电池为500mAh的容量,用卡尺测量尺寸为:长31宽29厚度6,这个电池给石英钟、煤气灶、万用表、无人机等供电,应该可以应付吧?知道的提出建议吧。

锂电池有三条线,分别是红线B+、黄线N+、黑线B-。那个黄线N+是什么意思?知道的坛友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这块锂电池没有安装保护板,保护功能主要在主控板上

拧出这两个螺丝就可以拆下主控板了

这是拆出来的充电主控板,背面

这是拆出来的充电主控板,正面

插上插头,灯闪烁,表示正在充电

大家说这几块钱的耳机仓,包含电池,包含充电管理芯片,有过充保护功能,有过流、短路、过压、过温保护功能,加一个NTC电阻可实现温度补偿功能,还有两路5V电压输出。
这种自带全功能保护的充电板和电池的东西,省去了购买充电芯片的钱,值不值得要?如果值得,我再购买几个回来改造,给鼠标、煤气灶、LED照明灯供电,想想都高兴,呵呵。

网友A:
黄线N+,就是电池内的热敏电阻输出端,NTC电阻接在它和B-之间。

网友B:
这回是真得出口转内销了

网友:
这东西哪里有卖

网友:
物美价廉,感觉真不错

网友:
同问这东西哪里有卖的

网友:
这东西挺不错,就是电池小了点,空间有这么大不造大点

网友:
这耳机,群里群主卖50多包邮

网友:
只有耳机仓 ,没有耳机啊

网友:
这个鑫冠后遗症不算严重

网友:
只是为了拆出的锂电,感觉有点儿浪费了

网友:
锂电象是带保护板的,

网友:
快快上链接

网友:
你确定这个没有保护板?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线N+,就是电池内的热敏电阻输出端,NTC电阻接在它和B-之间。

谢谢提供有用信息,原来是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回是真得出口转内销了

转内销未必,没有耳机,销不了,呵呵

网友:
感谢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