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寸硬盘盒的开关触发电路

楼主(2022-12-20):
主要是,不都是为有省钱用2.5寸改3.5寸的硬盘电路,无聊买了几个板子,有的改了,发现不休眠的,所以拆了有12V的3.5寸硬盘盒看看。

画了个开关触发电路,有的3.5寸的是开关直接接通电源12V,给就硬盘盒供电,还有一种是,有个按键,按一下开,就开始工作,另一种,其实也是通过三极输出高低电平,来控MOS管,接通12V,然后工作灯亮就开始闪了。

刚开始好奇这电路有什么用,以为是开关检测接在芯上,原来并不是,那就是说硬盘盒,轻触开关的就是控制MOS管给12V和5V供电,另一种就是直接开关接通关断的。
看了个同样一个JMS578的电路,3.5硬盘,多了开关控制,和12V 加 一个5V ,3.3V(2.5寸的3.3V好像是JMS578内部也有直接输出的),说明就是3.5寸就是5V电流要多一点,有可能数据线带不起,现加上12V供电。   下面分两种电路,实际上,盒子的都是P-MOS做开关电路,也就是上电后控制脚高电平,12V无输出,按轻触开关后,变低电平,12V供电,就开始工作了。

因为刚上电时Q2 的C极有电容,电压上升慢,所以Q3就更后导通,这么一来Q2的B极,很快就有电,所以一直会导通,除未J1按键接通,给Q3的B极给电就会反转,然后再按J1也不管用了。

因为刚上电时Q5 的B极有电容,电压上升慢,所以Q5导通慢C极高电平,这么一来Q6的B极,很快就有电,所以一直会导通,除非J2按键接通,给Q3的B极给电就会反转,然后再按J1也不管用了。

12V 转5V 我看盒子上很多用这个电路 FR9886
资料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有知道,分析一下。

网友:
3.5寸硬盘转速高里面的电机是12V供电的。

网友A:
既然台式机开机12V就有电,硬盘也能休眠,那休眠就是逻辑信号,不需要额外添加电路。
部分USB硬盘盒不能休眠应该是固件问题。

我5v由电脑USB供电,12v由外接电源直供硬盘,也没发现什么问题。USB 5v要加大滤波电容即可,工作电流是硬盘标称电流的一半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台式机开机12V就有电,硬盘也能休眠,那休眠就是逻辑信号,不需要额外添加电路。
部分USB硬盘盒不能休 ...

是的,也要看芯片,我之前买的VL711  USB3.0,就是一定要搞个12V转5V电源,要不然只接上12V,插电脑数据线,很快掉线,错误,不识盘,各种问题,除了用两个USB插口,一个供电,一个数据加起来有1A,但是JMS578的就没这问题,都是用的同一USB口,从不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