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银行点钞机的外接显示器,各位看看能否改成数码管时钟

楼主(2022-12-20):
近日得到一个银行点钞机的外接显示器,正反两面都有led数码管显示,想利用起来改成一个数字时钟,现在请大家一道来看看。
能否改成时钟,有没有什么简单方案,请各位大神指点,多谢了!
两个芯片的资料。

网友:
时时数钞票不好?

网友:
理论可以的。但是自己制作,麻烦

网友:
这个是不是得要自己画电路板了。

网友:
单片机要写程序的吧。

网友:
这个要花比较大的精力吧

网友:
这个还是留着数钱比较好

网友:
一定要记住把它设置成跑步计时的那种1/100秒的,这样时间跳动就等于钱在跳动,倍有成就感

网友:
大工程的,不值得,放弃吧

网友:
改成数码管时钟,看时间一秒一秒地流失?

网友:
还是买产品的比较好,自己改造有难度

网友:
年月日时分秒星期,位置都有了……

网友:
估计得花不少时间,有资料可以试试。。。

网友:
围观看改造结果

网友:
理论上可以,现实中难办

网友:
高手应该可以

网友:
至少得写个程序,还有解决供电。

网友:
感觉好复杂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不是大婶级的都搞不定

网友:
我感觉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做起来比较麻烦,尤其我这种不会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