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一个东风4B内燃机车的4Q1A型电空接触器

楼主(2022-12-20):
这是内燃机车牵引电机的接触器,没有线圈,靠电控阀控制风缸带动,相比电控接触器,可靠性和可维护性非常差,额定电流820A,主触头一个足有半斤

整体外观

电控阀

辅助触头

灭弧罩

铭牌

主触头

动触头的铜辫子

风缸

反面

这后面会接一个分流器,牵引电流表接在分流器上

接触器的说明

这种接触器是80年代设计定型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比较差,不能直接用机车总风缸内的压力气体(压力太高),所以要配合减压阀和低压风缸使用,进一步降低了可靠性

网友A:
气动的接触器?

网友:
820A,可以做冷焊机

网友:
卖铜的好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的接触器?

是的,这东西的弹簧非常紧

网友B:
一直以为火车上用的东西可靠性很好

网友C:
看到这个,想起了我的青葱岁月,哈哈,想当年哥们也是修东风4的,只不过我是内燃钳工,修柴油机的

网友D:
这东西很有重量啊

网友:
额定电流820A

网友E:
这个的触点应该是含银的,烧杯+硝酸,整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的触点应该是含银的,烧杯+硝酸,整起

我问过了,硝酸不好买,以前能买到发烟硝酸的,现在也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很有重量啊

四十多斤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个,想起了我的青葱岁月,哈哈,想当年哥们也是修东风4的,只不过我是内燃钳工,修柴油机的 ...

改天我整个联合调节器拆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为火车上用的东西可靠性很好

火车上好多东西都是凑合用的,设计不行用料来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天我整个联合调节器拆拆

咱那会最早是在柴油机总装高台,装过冷却水管、排气总管、增压器、中冷器、气门挺杆、气门室围墙、高压油泵,后来就到交车线,话说我是当时唯一一个能钻进曲轴箱检查盖处理油底壳垫片漏油的。
到现在还记得A型车的发火顺序是13758624,B型车的发火顺序是1674832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那会最早是在柴油机总装高台,装过冷却水管、排气总管、增压器、中冷器、气门挺杆、气门室围墙、高压油 ...

那会柴油机车间不在总厂这边,柴油机在交车线出问题就必须拔下来用板车拖到新厂处理,油底壳垫片最容易出问题,话说有一台车曲轴轻微碾瓦,也是我钻进曲轴箱检查盖把瓦盖拆下来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咱那会最早是在柴油机总装高台,装过冷却水管、排气总管、增压器、中冷器、气门挺杆、气门室围墙、高压油 ...

老哥太猛了,敢进曲轴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太猛了,敢进曲轴箱

进曲轴箱我是有要求的,车必须放在喷漆库里,盘车到位后全车断电;我干活还得配俩人,一个打下手,一个看人。其实这些都不难做到,关键是怎么进去,哈哈

网友:
好专业的东西,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