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第三次铸铝,这次彻底失败

楼主(2022-12-20):
  前两次两次铸铝,在坛友热心帮助下,一次比一次效果好,但是第二次铸铝时遭遇意外,铝融了一部分就停电了,匆忙把已经融化的部分倒出来,剩下的没有融化的部分就留在了坩埚里面,昨天下午继续烧时出了问题,只能烧出少量铝水,大部分融化不了,加入新的铝材铝水也不见增加多少,最后看锅快满了还难融化就把温度升高到了850度,但是依然融化不了,用钳子搅拌感觉就像粘稠的浆糊一样,没办法只好倒了出来,但有一部分粘到坩埚壁上很难弄干净,就又把温度升到950度烧了大概20分钟,结果一言难尽,感觉坩埚要废了,大家看图吧,不知怎么解决了  原材料是铝合金门窗下脚料、铝扣板废料、易拉罐等,表面上有漆,烧起了烟很大,附近的车上都有落灰,看来以后不能用这些东西了

无法融化,只好倒出来,不知道这些东西有啥办法能再次利用

升温后烧的坩埚壁上像是长了毛一样,取的时候发现坩埚都粘到炉子底部的瓷片上了,瓷片好像也烧裂开了

坩埚取出后放凉,上出现了白色的东西。这个坩埚是我锯了一截铁管,焊了一个底做的,现在炉壁很容易沾上铝水,感觉没有新做的好用了,第一次好像没有这个现象

坩埚上磕下的白色粉末,不知是啥东西?会不会是温度太高把保温棉烧挥发结在坩埚上了

网友A:
剩下融不化的东西应该是铝渣子了,普通铝材融化以后里面有很大比例的渣子,建议用铝线之类的更好一点的材料,再有就是弄个铁勺子撇一下渣子

网友B:
用感应加热,可以自由控温,加热效率高好控制

网友C:
这个要多练习  路边有干这活的多看看

熟能生巧

网友:
白色的可能是 某种 氧化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剩下融不化的东西应该是铝渣子了,普通铝材融化以后里面有很大比例的渣子,建议用铝线之类的更好一点的材料 ...

原先用一根钢筋勾,感觉不好用,准备弄个铁勺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感应加热,可以自由控温,加热效率高好控制

感应加热弄不了,前两天看坛子里有个大神自己做了一个,有点眼热,等有时间了自己学着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多练习  路边有干这活的多看看

熟能生巧

过去很常见,这两年少了,想看也不知道在哪里看

网友:
电炉丝这个发热不均匀的,温度不好控制,用感应加热或者燃气加热吧。

网友:
炉子功率不够,放的材料太多了

网友:
用焦炭,加风机,应该比用电加热好?

网友:
制作一些工具或玩具可以,不能做厨具吧?

网友:
可能还是温度低

网友:
用蜂窝煤啊,香

网友:
搞个感应加热吧!

网友D:
首先铝合金门窗和易拉罐不是一种材料,出现这种问题显而易见,易拉罐属于热性纯铝,门窗属于冷型材(含量低的可怜)

网友:
还是第一次做的比较好,至少可以烤红薯。

网友:
看很多视频上都是感应加热或燃气加热,很少有用电热丝加热的,是不是密封不好,加热温度达不到,有防火盖子吗?

网友:
用铝锭不会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铝合金门窗和易拉罐不是一种材料,出现这种问题显而易见,易拉罐属于热性纯铝,门窗属于冷型材(含量低 ...

翻了这么多楼才有一个说到点子上,不应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