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直流无刷电机改相角,用电动车驱动器成功驱动

楼主(2022-12-20):
一个小无刷直流电机,试用电动车驱动器无法驱动,改无刷电机的相角,完美驱动。

小无刷电机,直径3厘米,机身长6厘米,夹头可夹持3-3.17的钻头。

转子是4块强磁。

霍尔是S41

3个霍尔字面均朝外,相角60度的。控制器相角是120度的,准备改动电机一个霍尔字面朝里,相角为120度。

这个霍尔空间大点就盘它了

验明正身

带动供电线和输出线

焊接引线

改好的样子

试改还原后测试,8-16V电压,空载正常运转,8V最高12000转,电流0.4A,13V20000转,电流0.46A,16V25000转电流0.56A。超16V,空载电流激增,转速几乎不增。7V时估计受控制器最低电压影响,难启动,最高10000转,电流0.35A.

网友:
挺好玩的小电机

网友A:
这么快的速度,这是高速电机,是不是用来做小机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的速度,这是高速电机,是不是用来做小机床用的

原来是雕刻机配的,可能是雕刻电路板亚克力的,电压未知。

网友B:
买个自学习控制器吧,60/120可用。或者买远驱72200/蓝得7235,都不贵并且各参数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自学习控制器吧,60/120可用。或者买远驱72200/蓝得7235,都不贵并且各参数可调

...

看到电子垃圾就走不动,不捡比丢钱还难受,折腾而不花钱才有乐趣,这病有药没有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C:
这种电机是应用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机是应用在哪里的?

是一个小雕刻机架带的,可能是雕刻电路板亚克力的,电压未知

网友:
转速这么高,可以做小电磨了。

网友:
技术不 错,够专业

网友:
上万转的转速,做电磨不错啊。

网友:
小电机很错。没见过哪儿有卖的啊!

网友:
不错,这个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你这个小电机是好东西,在那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电子垃圾就走不动,不捡比丢钱还难受,折腾而不花钱才有乐趣,这病有药没有 ...

花些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