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车床磨卡盘

楼主(2022-12-20):
小车床卡盘同心度精度不高,一般来说要把卡爪子撑起来再磨,但是小卡盘这样不好操作,我直接把转速打到最高,利用离心力把爪子撑起来再打磨,效果很好!磨后利用钢棒测试同心度,感觉没有跳动,虽然没有打百分表,但是作为车床卡盘来说,精度肯定够了。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
这是高手,没法喷,也没法评论,下一家。。。

网友:
有车床都不是一般战士。

网友:
专业级的玩家

网友:
专业级的玩家,有床就是好。

网友:
有车床就是牛。

网友A:
感觉不是玩车床的,因为语言不一样,正常应该来说,跳多少丝(磨前磨后不可能不测的),而不是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玩车床的,因为语言不一样,正常应该来说,跳多少丝(磨前磨后不可能不测的),而不是感觉 ...

有百分表,磨卡盘前跳动非常大,表都几乎没法读数,磨后测了,得四五丝左右

网友(2023-01-19):
有车床的我还能说什么呢
大佬就是牛

网友(2023-04-28):
有车床有车床

网友B:
看亚克力片都快怼到卡盘了,爪子里面自己磨呢?别磨成了喇叭口啊!

网友:
有床的都是大佬级别的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亚克力片都快怼到卡盘了,爪子里面自己磨呢?别磨成了喇叭口啊!

只要砂轮沿着轨道正常进给怎么会喇叭口?

网友C(2023-05-28):
卡盘不夹工件的情况下,谁教你的能开高速空转?没吃过家使?

网友:
太高端了,玩不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盘不夹工件的情况下,谁教你的能开高速空转?没吃过家使?

开口小,甩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口小,甩不出来

什么叫开口小甩不出来?
很多年前亲自试过,140还是136,应该是140,250短圆锥卡盘,清洗过后要甩出多余的清洗剂,转速1120,甩的七七八八装上卡爪,没卡工件,也忘了转速还在高档上,因为卡盘内部还有残留的清洗剂,用的溜板箱离合器柄,提起离合器听见哗啦一声就知道坏事了,转速没完全起来就赶紧拉下刹车,等到刹住车,卡爪就剩没多少还在牙盘上挂着。
入行时候师傅就交代过这事,空盘不能开高速,之前不上心,差点出事才想起。
引以为戒,希望也能引起重视,安全无小事。
另外,离心力的力度,跟夹持工件的力度,不是一个级别,这样修过的卡爪不会多合格。修整卡爪有专用工具,挺贵的,可以自己仿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