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三星电源适配器+三星4.2V充电板+2.2K电阻,做了一个

楼主(2022-12-20):
18650锂电池充电器,方法很简单,就是连几根线,
这个充电器可以充18650电池,还可以充我改的飞利浦理发器,剃须刀,
理发器,剃须刀都是换一个18650电池,加一个5.5的或3.5的电源插座。
月这个改的就完美解决。

网友A:
没看明白,充电器用料做工不 错

网友B:
三星充电器这样改好像得先放电池再通电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充电器这样改好像得先放电池再通电才行。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充电器用料做工不 错

就是做了一个4.2V的充电器而已。

网友:
正品的三星的充电器用料还是比较厚道的

网友C:
改反馈电阻,调低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反馈电阻,调低输出么?

三星座充电路板,加识别电阻,坛子很多人都会。

网友:
充电器用料做工不 错

网友:
只改电压到4.2V,串联电阻限流充电?

网友:
这是两种的吧

网友:
可以加一个TL431和一个2.2K电阻 就能免除先放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
十多年前比较流行三星电源+充电座改锂电池充电器,因为那时候廉价充电模块还不多。现在的充电方案太多了,很少有这么玩的了,当然三星手机由当年的第一大品牌到现在基本退出国内手机市场也是一大原因,关键是现在的手机都是内置电池的,也用不着拖个外置充电座了。

网友:
三星4.2V充电板大多有充电时间限制,现在充较大容量的锂电池,一次转灯有可能充不满,远不如4056之类的好用。

网友:
充电器不错  保证原装的

网友:
以前做了好几个三星座充+2.2K电阻做的充电器。

网友:
电源适配器不错,三星那些年可是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