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恩科有源音箱故障(静电击穿了啥?)

楼主(2022-12-20):
天气变冷后穿了很多衣服,手上很多静电,当想去调整一下音响的音量的时候,明显呗静电打了一下,然后正常不妨的音响就呜呜呜的很大声,按照我个人的判断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维修技巧,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其他看法吗?

网友A:
电容一般很皮实,查查芯片

网友B:
大概率功放芯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一般很皮实,查查芯片

好哒,查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功放芯片挂了

我看一些资料就是换了个电容就没有呜呜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一些资料就是换了个电容就没有呜呜声了

这一些不对你的

楼主:
啥啊?啥一些不对我啊

网友:
是芯片可能性大

网友:
换个4558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