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天猫精灵AI联盟全屋智能开关控制盒

楼主(2022-12-20):
“天猫精灵,开灯!”灯没亮!

昨晚,发现语音控制失灵了,我的第一直觉就是控制盒坏了,拿电笔测了控制盒输出端的零火线,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电笔亮了两次!这两根线不是双0,而是双火!我不知道两根火线接到用电器上会发生什么,但是我断定这个LED灯芯是保不住了,拆下控制盒,直接把灯芯接入电路,没想到灯亮了!没有坏!虽然还有备用的控制盒,但是我不打算把它换上去了,感觉这玩意质量不是很过关。不过有一说一,用嘴开灯真的太方便了

顺便吐槽下论坛的Upload系统,5个图我压缩在500K内,后三个图Upload Failed十几次,敢不敢弄好一点?

网友A:
5个图我压缩在500K内,后三个图Upload Failed十几次,敢不敢弄好一点?

发帖页面有提示,建议大家把图片分辨率调整为2000px再上传,电脑端上传图片不要超过4000px

网友:
用的是烂牙通信?

网友B:
继电器控制开关的是不是这个继电器坏了。电表亮也不一定就是双火吧,万一是灯的电源模块过去的呢

网友C:
天猫精灵,开灯。
                           灯没亮
他喵的,开灯

网友D:
这个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E:
不会是普通话不标准吧  哈哈

网友F:
双火是不是电工给你接双控没有按照标准接的?
我家上次就废了我一个螺丝刀,电工给我的双控是这样接的:两个开关的公共线(动触点)接灯,两个静触点都是一个火一个零,开启时总是一火一零送到灯,关闭时要么就是双火,要么就是双零,功能是能实现,但是安全性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页面有提示,建议大家把图片分辨率调整为2000px再上传,电脑端上传图片不要超过4000px ...

看了一下属性,4000X2256,还挺麻烦,体积和分辨率都要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控制开关的是不是这个继电器坏了。电表亮也不一定就是双火吧,万一是灯的电源模块过去的呢 ...

灯盘我拔了,就是控制盒和220V这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猫精灵,开灯。
                           灯没亮
他喵的,开灯

这几天手动开关灯还有电不适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做工看着还可以

还行吧,就是不耐用

楼主:
品控还有很大提高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是普通话不标准吧  哈哈

既然是AI,东北话听也听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火是不是电工给你接双控没有按照标准接的?
我家上次就废了我一个螺丝刀,电工给我的双控是这样接的:两 ...

控制盒是桥接模式。你说到双控,我家里有个灯是我自己接的,但是我觉得有点问题,A开关和B开关控制同一个灯,用A开灯,B不能关灯,用B开灯,A不能关灯,A和B都可以控制灯,但是不能形成联动,不能A开B关,B开A关那种效果,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安全隐患,另外我的86面板是5空+1控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