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聊,拆个比现在好多人岁数还大的电热毯调温开关!

楼主(2022-12-20):
年代久远,质量确实是没得说,外面的线材不发硬不老化不断裂,单根线采用16根铜丝,接个插座来用电烙铁应该可以的!

网友:
质量不错的说………………

网友A:
看开关只有两档,外面怎么标3档?那年代就学会忽悠了?

网友:
线材不发硬不老化不断裂确实不 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开关只有两档,外面怎么标3档?那年代就学会忽悠了?

那年代的忽悠可不少,还没处找

网友:
这古董我家也有个类似的,老电热毯上的

网友:
质量这么好,怕是这厂家早倒闭了吧?

网友:
不错,铜丝还是金黄的。

网友:
估计这个外壳是多个产品共用的,有三档的产品。

网友:
现在仍然是有这种开关,利用二极管调温

网友:
就剩下铜值钱了。

网友:
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左右的产品吧。

网友:
这么久了,这线质量挺好,继续使用。

网友:
接个电烙铁正当其用,待用时拨串2极管档不会糊烙铁头。

网友:
一看这线这插头
年代确实比较老
但估计到不了上个世纪

网友:
估计得40岁左右了

网友:
记得有个牌子叫“雀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开关只有两档,外面怎么标3档?那年代就学会忽悠了?

就是三档~热,半热,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