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WINXP系统对固态硬盘很不友好吗?

楼主(2022-12-20):
据说固态硬盘容易坏,是真的吗?

网友:
没有的事情,硬盘故障和操作系统无关,影响性能的是使用环境和使用频率

网友A:
xp用固态要打补丁的

网友B:
据说是。
说XP会反复读写某一区域。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我以前XP系统的手提换了固态后,一年多固态就坏了。
但是偶合还是真是XP给写坏的我不敢确定。

网友C:
你可以弄二手的工控用ssd,主控会替你搞定磨损平衡,无所谓什么系统

网友D:
不是不友好,而是不支持。

完全不支持Trim,而且系统对固态也没有优化,效果打折扣。

网友E:
XP不支持TRIM管理,所以系统会反复读写某个区域造成该区域过早损坏。
比如虚拟内存缓存区!
现在的QLC才几百次读写寿命,几天就霍霍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用固态要打补丁的

固态驱动吗?

网友E:
你可以淘一块SLC的电子盘,不过容量和速度都不会理想,甚至不如机械盘!

网友F:
XP系统还是用机械硬盘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
说XP会反复读写某一区域。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我以前XP系统的手提换了固态后,一年多固态就坏 ...

固态是笔记本的,痛过转接卡,装在台式机上,经常出现开机找不到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弄二手的工控用ssd,主控会替你搞定磨损平衡,无所谓什么系统

是二手的,才60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不友好,而是不支持。

完全不支持Trim,而且系统对固态也没有优化,效果打折扣。 ...

喜欢XP这个画图,用顺手了,上WIN7不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XP这个画图,用顺手了,上WIN7不习惯。

画图可以想办法搬过去;重点是win7也过时了;win10 也落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淘一块SLC的电子盘,不过容量和速度都不会理想,甚至不如机械盘! ...

机械盘也挺快的,有点不甘心。

网友:
也不用太担心,反正至少都是保用三年,挂掉了就拿去售后换新的,只要不是保存很重要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XP系统还是用机械硬盘就够了

机械硬盘不是怕震动吗?现在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XP这个画图,用顺手了,上WIN7不习惯。

找到这个绘画的文件,然后复制到U盘上拿新系统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态是笔记本的,痛过转接卡,装在台式机上,经常出现开机找不到文件。 ...

系统文件丢失,估计C盘有坏磁道了,(笔记本搬动多,硬盘有可能有坏道的几率大点)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就把系统安装在D盘。试试看

固态硬盘存储区域有读写寿命,同一地方写入数据多了,就不行。要换其他区域平均损耗一下。

当时流行XP系统的时代,固态硬盘还没有或者占极少数,所以没这平均读写功能罗。

楼主:
引用 网友E:
XP不支持TRIM管理,所以系统会反复读写某个区域造成该区域过早损坏。
比如虚拟内存缓存区!
现在的QLC才几 ...

之前内存不够,机械盘常崩溃,现升级了内存,好象不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