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谁知道长城巨龙热敏电阻参数

楼主(2022-12-20):
我测量了一下,负温度系数,20度左右22k的电阻,然后这个你们看得见这个螺丝位置实在刁钻,所以我想直接利用这个热敏电阻做个温控风扇,有大佬知道吗?
这个温控板子也是醉了,没有原理图,给了一个50k的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芯片还给打标了
最后是这个,电容可以补齐吗?看了一圈也没看见这个电容参数全家福

网友A:
搞得有些复杂了,找一路12V供电接风扇散热。

网友B:
电容16V1000uf随便装。

热敏的参数,只要焊下一个脚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这个不贵吧

网友:
帮你顶起来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贵吧

不是贵不贵,不知道参数,我想直接用原来的热敏电阻做智能启停

楼主:
主电容拆了,补了些12v滤波

楼主:
我想拆这个热敏的螺丝,有没有啥好办法,不然新的热敏没地方固定

楼主:
原装居然是lg的主电容,容量一点没少,早知道不换了,优利德ut61e+不知道准不准,没有电桥,看不了esr,d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得有些复杂了,找一路12V供电接风扇散热。

主要,我想把这个拆了换,结果换不了,想着利用下算了,这个螺丝太刁钻了,我想温控然后低温停转

楼主:
还是我技高一筹,哈哈哈哈,尖嘴钳扭下来了,换个热敏电阻扭回去,就ok了,原来ntc我找个合适的电阻短接一下

楼主:
好了,可以愉快的改风扇启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16V1000uf随便装。

热敏的参数,只要焊下一个脚测一下就知道了。

应该是负温度系数的20k,b值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电源模块,是DC-DC模块吗?

楼主:
长城电源参数真奇特,开关和x电容不太好买
开关24*21尺寸居然可以16a,找了一圈没有
x电容105k 40/110/56/b也比较少
东西挺好的

楼主:
买了个焊台拆12v大铁片,好像拆不动

网友D:
这个电源好奇怪,明明各组电压都对,电脑能启动,就是显卡黑屏,老显卡了,又不费电,250W的电源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好奇怪,明明各组电压都对,电脑能启动,就是显卡黑屏,老显卡了,又不费电,250W的电源都可以用 ...

看下8pin的3个脚是不是都是12v,你可以用核显进系统的话,可以打开aida64查看12v有没有被拉低

楼主:
还是我技高一筹,分析一下怎么换热电阻
原装螺丝有厚度也有蓝胶,用小的尖嘴钳夹住转动,最后可能碰到电感,没关系这应该是12v的储能电感,然后m3尼龙隔离柱,用刀削剪头部和螺纹,让放到对应位置镊子顶着上面,再拿个镊子转几圈就可以上尖嘴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