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HDMI高清线算不算好?

楼主(2022-12-20):
这种HDMI高清线算不算好?  如图  坛友2元/条,超过20条包邮非偏远,对线材不太懂,如果不好,就下架!不能坑坛友!1.5M长,线径不算细,不发硬,至少在12月的天气还相对软,京东方工厂出来的,  没上架,有需要的直接问!

补充一个打火机烧过的  黄色,应该是铜线了

网友A:
细线的线芯拔开看一下,话说,国内线材都这么卷了吗?

网友:
从外观看着还不错,不知道插头和线材是不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线的线芯拔开看一下,话说,国内线材都这么卷了吗?

BOE可是给各大品牌代工的,宏基,联想,华为显示器都是它家代工的

网友:
看线径?应该一般吧?

楼主:
抱歉对线材没啥研究

网友B:
看看材质,只要是铜线就不坑

网友:
HDMI高清线好不好要用了才知道。没用过的要看产品说明书,看它的版本,支持多少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材质,只要是铜线就不坑

强磁测试线不吸,插头吸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磁测试线不吸,插头吸

一般不会用铁线的,用铝线居多,磁铁吸不了,小刀刮两下看颜色就知道了

网友:
2块钱一条应该怎么都算好了吧。

网友:
看着可以,该有的都有了,2块而已,可惜我有好几条HDMI线了。

网友:
boe出来的不会太差,5对绞线看上去很紧实,4K够用

网友:
这线长度短,所以无所谓铜头铁头,内部插针铜的就行,插针不氧化正常使用应该没什么问题,比较适合机顶盒连接。
那种很长的线就要求材质和线径了,长度长了阻值就大,并且需要抗干扰能力强。 短线没有这么多要求的,正常双绞有屏蔽一般不影响使用

网友:
外行看  屏蔽层还可以的吧

网友:
20条包邮,,,个人没那么多需求吧

网友:
想买,怎么联系

网友:
2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