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帖,家里偶发停电电表不亮

楼主(2022-12-20):
过程稍复杂,具体如下:
1、开始买了一个插电暖宝宝,一插电暖宝宝冒了个火花后停电,我家的分户空开跳了,合上后恢复供电,后来打算开电脑,按下插排开关后直接停电。所有空开均没有跳,户外电表不亮了,以为表坏了。

2、暖宝宝拿了公司去用,又冒了一次火花,办公室空开跳了,暖宝宝退了。物业电工来检查问题,此时所有空开合着,电表不亮,图中红框内火线零线都有电。家里插座火线零点都带电。师傅断开电表输出零线,过了一会电表亮了,断开户内所有空开,合上户外空开,然后逐个上电,送普通插座电时空开送不上。师傅说插座有问题。

3、我把家里墙上常用的几个插座拆开,掏出线来没发现明显异常,客厅的一火线接头包的不是很严实,有点漏,包了一下,其他的没发现啥问题。完事后合上普通插座空开,正常,以为完事了。

4、过了两天晚上去按电脑插排,按下后又停电了,所有空开没跳,电表不亮了,插座均火线零线带电(电脑插排的指示灯亮,拆开过看火线零线地线都没短接),出去把分户空开拨下,过了一会表亮了,重新送电,又恢复供电。

5、大神给分析分析,搞不明白是咋回事了,为啥都带电插排指示灯亮?我按插排开关电脑还没按开机呢。与暖宝宝有关吗?又或者电表坏了?为啥电表不亮后又亮了。之前没有出现过停电情况。
更新下:*************************************
今晚又停电了,按下电脑插排没停,过了没几分钟又停电了,屋内空开跳闸,屋外电表灭了,拨动了下电表输出零线,表亮了,重新送电,但是发现家里灯一直闪,把除灯以外的所有插座空开断开还是闪,出门发现电表输出零线附近滋滋响,拨动了下家里又跳了闸,表灭。断开表后的分户空开,此时表输出零线到表后空开都有电。拨了几下输出零点又恢复正常。(紧固螺栓已经拧的挺紧了也没用,一碰就会时断时连

网友A:
插座均火线零线带电,一般是零线接触不好。你的情况是有时接触了就正常。

网友B:
这暖宝宝比较有脾气
电脑不开机,通电瞬间也是有一下大电流的,里面的大电容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暖宝宝比较有脾气
电脑不开机,通电瞬间也是有一下大电流的,里面的大电容充电{:01 ...

但是为啥电表灭了啊,电源才35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均火线零线带电,一般是零线接触不好。你的情况是有时接触了就正常。 ...

面上推断是按下插排不知啥原因导致电表零线输出断了,然后表也不亮了,可是为啥表不输出零线了?

网友C:
外线,电表以外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D:
接触不良或者有接头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线,电表以外线路接触不良

看下电表零线输入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均火线零线带电,一般是零线接触不好。你的情况是有时接触了就正常。 ...

见更新,听滋滋声像是电表输出零线响的,但是表灭后,我把表后空开断了,为啥表输出零线到表后空开还带电,如果是表零线输出断路,那么输出零线不该带电啊,难道是表后空开火线零线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线,电表以外线路接触不良

问题复现见更新,复现后,表灭,测表的输入正常,输出火线零线都带电,断开表后空开表输出还都带电。拨动输出零线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触不良或者有接头氧化了。

问题复现见更新,像是表输出零线附近接触不良,但是搞不懂为啥表后空开断开后表输出零线带电

网友E:
电表进线端 零线没压紧 这么简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表进线端 零线没压紧 这么简单的问题

拧紧了啊都,我碰的是零线输出会滋滋响,是不是内部有松动

网友F:
都知道零线的问题了,就不要纠结其它的,看你说的,估计你一时半会明白不了,电表到室内空开输入端有220v电压就行,空开后面没有明显短路你就不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知道零线的问题了,就不要纠结其它的,看你说的,估计你一时半会明白不了,电表到室内空开输入端有220v电 ...

嗯嗯,继续找物业

网友G:
表是归供电局维护吧

网友:
请电业局来查下吧,估计电表内部有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表是归供电局维护吧

我们小区是物业买的电力局,再卖给我们,恶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小区是物业买的电力局,再卖给我们,恶心

上国网App报故障试试,希望能成,指望物业得白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