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米家无雾智能加湿器2 lite 开箱/评测/拆解/工作原理探究

楼主(2022-12-20):
最近家里很干,翻出了原来的超声加湿器,结果开了没十几分钟喉咙严重发痒过敏,查看pm2.5表已经接近爆表,主要是传统超声加湿由于超声波连同水分子和其中杂质 尘埃 一些微量的矿物质 金属离子等,一起加湿到空气中,pm2.5表一般都是激光光学原理检测,因此这些微量元素颗粒会导致pm2.5爆表。当然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爆表,但是进入喉咙也是不舒服的,于是打算买个无雾加湿器,一看还都挺贵的(1000多),最终选了小米米家的无雾加湿器2 lite版(主要是相对便宜将近400),和pro版比起就是少个顶部的屏和加湿流量略小。无雾加湿是利用水分自然蒸发加湿原理工作,因此不会像超声加湿一样把矿物和金属离子带入空气。

这款

由于疫情拍下好几天才发货,顺丰倒是很快就到了。

好大一个箱子

参数啥的

开箱,顶部是说明书。

各位好歹看看吧

好大一个,比我想像的大。

拿出来,像个办公室用的垃圾桶。这款可以顶部直接加水,罩子可以随时拿掉。

正面,说不上好看也说不上难看。

水位指示条

按钮功能, 长按m 4秒关闭所有灯光,晚上嫌照眼可以关,长按7秒重置wifi。开关按一下开,再按关,但是进入滤网风干模式,等干了才管机,要是等不及就再按一下关机键直接关机。

垃圾桶底部进风口

参数啥的

这里粘了一坨

电源线

顶部

网罩

反面

两段结构,上面水桶,下面底座。

拿掉顶部面罩后,露出滤芯。

滤芯官方建议3-6个月换一次,也许是一年,管他呢忘了,平时可以拿下来用清水清洗。

滤芯顶部边缘的提示语,告诉你一定要戳准点。

宣传是悬浮滤芯,所谓悬浮就是滤芯不直接泡在水里了,给它架高然后用水泵抽水再淋湿(这特么不等于还是泡水里吗),也就不用时风干后有点儿用,平时使用和泡水了的也区别不大。
水泵的水从这里进入滤芯

通过内部管道

再到顶部,然后从边缘凹槽内分散流入周围小孔,再到滤芯。

拿到滤芯后,这是水箱。有个塔式出风口,下面底座的风从出风口吹出后戳到滤芯中央再从滤芯外侧吹出,这样连同水汽一起带入到空气中实现所谓无雾加湿。

这里水泵喷水的部位,戳到滤芯边缘的孔里。

支撑座底部有进水孔

另一侧也有

正面也有

可以直接拽下来

塑料做工还是不错的

这两面小孔其实没有打透,主要是装饰用。

反面

内部有块过滤海绵

有用的进水孔就这两面

水箱侧面的水位指示导光柱

水箱底部的导光柱入射端和水泵组件连接头,看到有镀金。

水箱反面是锥形,方便将气流导入滤芯,整体上下结构是分离和隔绝的。

下面是底座,网罩下面是风扇。

缝隙里可以隐约看到是涡轮风扇

底座上的水位指示导光柱,下面三个插接件顶部有十字硅胶密封。

不加水或故障就量4个红灯

正常状态是这样

运行时水箱水泵喷嘴部位正在喷水,最多可以加三升水。

水导入到滤芯顶部凹槽后流入小孔

顺着小孔再将滤芯湿润

水位指示利用光折射原理,还是挺好玩的。

这款可以连接米家app实现网络和智能化管理

打开蓝牙后app通过蓝牙id发现设备

发现后需要手动输入家里的wifi信息,只支持2.4g。

配网信息靠蓝牙传输到加湿器

正在连接wifi

连接成功后

机器正面指示灯点亮

此时加湿器已经和小米服务器连接,可以通过局域网和广域网控制家里的加湿器,理论上小米也可以背着你乱来。

设置名称

如果有其它小米生态链智能设备可以联动

家庭成员共享,其他手机也可以控制。

强迫你接受隐私条款和风险,要不就别用。

主界面  可以操控加湿器所以功能,可以设定默认恒湿档位的湿度值,40-70%可调。

提供定时关机和开关机功能,滤芯风干功能可以开启或关闭,不关闭关机后水泵停止,风扇还得再转个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风干滤芯防止发霉。

延时关机

定时开关机

提示音可以开关,自动灭灯就是一个操作后亮起灯光然后过会儿自动关了。

可以设定哪个房间

分享给其他家庭成员

这个和配网时的智能场景一样,一键联动。

还可以自定义条件触发

满足某些条件时触发相应功能

例如湿度高于多少后

执行加湿,或者执行开启空调等等。

产品详情

可以查看电子版说明书

参数

这里可以固件升级

查看网络信息

关机后进入风干会提示,风干速度取决于环境温度湿度,还有设定档位。

水箱没放好也会提示

下面拆解环节,底座的防滑脚垫里面有螺丝。

拆掉螺丝后这里还有卡扣

楞拽是拽不出下来的,得把半月盖板抽掉才行。

顺利拿下后盖,结构比较简单的。

侧面塞了块电源板

中规中矩能用,元件功用看标注。

反面,有刷三防漆。

涡轮风扇的罩子

拆掉后

露出扇叶

这里是主控板,反面几颗电容接口啥的。

抽出来 正面

面板按键

反面

这里就是水位指示照明led

主板

按键上还有块硅胶,提示手感。

4颗档位状态指示灯

用了一颗7通道达林顿驱动,用作无刷电机驱动。

资料

这里用了一颗358

主板下半部分

wifi和蓝牙模块

由于黑色板子且三防漆,mcu型号非常难拍清,最终这个角度勉强看到。

中微的单片机

角落还有一颗数字温湿度传感器

涡轮风扇

本来打算拆电机的,但是由于这颗主轴螺丝上了螺丝胶了,用了三角扳手和电动扳手都没拆下来,一较劲怕把扇叶弄碎,也不想上猪大油弄的哪都是,电机就不拆了。

下面拆水箱,这是底部有几颗不锈钢螺丝。

拆下来发现已经无法再继续了, 只有一个插件和水泵引线,还和水箱用卡簧和防水胶密封,不想破坏防水胶以防漏水。

只能从水箱里面拆了,这里有颗螺丝。

拆掉后拿下盖板,这里是水位浮子,负责判断水位。

隐藏的紫外线杀菌灯,终于看到了,我还以为在忽悠人。

右侧是水泵进水口,水泵体积不大,由于引线被防水胶粘住不够长,所以只能看到这么多了。

总结一下,外观中规中矩,不难看也不好看,体积个人感觉有点儿大,3L容积算够用,实测加满水最大档位能大概12小时,加湿效率较传统超声加湿还是要低不少的。可以独立运行也可以app操作,可以局域网和广域网远程操控,支持定时任务和条件计划任务,小爱同学语音控制。三挡工作噪声表现,主观感受1档夜晚非常安静,2档就稍大了,不过也能接受,3档就像落地风扇开高档位差不多,不适合深夜使用。恒湿档类似变频空调,如果实际湿度离设定湿度差很远就高档位运行,接近后变低档位,因次噪音是变化的。顶部直接加水很方便,自来水就行,没有可见水雾,对呼吸道影响较小,适合咽喉敏感人群使用。价格还是有点儿贵,滤芯是耗材是额外的保养成本。

以上探究其实工作原理很简单,如果想低成本模拟一下使用感受,找个风扇上面搭块儿湿手巾,打开开关,恭喜你你拥有了一台最新的高科技无雾加湿器了

网友:
前排围观精华帖

网友A:
大神超多图
我鼠标滚轴都滚坏了
小米生态
感觉人已经被小米控制了

楼主:
兄弟来了,谢谢支持~

后续:维修小米米家无雾加湿器2 lite 水泵不出水故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385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超多图
我鼠标滚轴都滚坏了
小米生态

嘿嘿 谢谢支持,感觉小米已经渗透各个角落了~

网友B:
好多图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其实常见那种加水的空调扇也是这个原理

网友C:
非常详细的介绍!原本有一个小米空气净化器,一直琢磨顶部出风口加湿海绵当加湿器使用?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图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其实常见那种加水的空调扇也是这个原理

嗯 比较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详细的介绍!原本有一个小米空气净化器,一直琢磨顶部出风口加湿海绵当加湿器使 ...

谢谢支持,稍微改改我看行

网友D:
好详细的帖子。费了不少心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详细的帖子。费了不少心思。

谢谢支持~

网友E:
这算是产品真正的拆解分析贴了吧,商家都没想到

网友F:
图多累死猫啊。小米什么都造,还有什么没有涉及到啊

网友G:
拆的够详细了   分析的也详细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算是产品真正的拆解分析贴了吧,商家都没想到

嘿嘿 看到这款目前还没人拆过,所以拆开分析一下,也是刚退烧,带病上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多累死猫啊。小米什么都造,还有什么没有涉及到啊

嗯 米家里面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做,下一步估计要做智能痰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的够详细了   分析的也详细   佩服

谢谢支持~

网友H:
感谢楼主,看完后我就给我的风扇上面搭了个湿毛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看完后我就给我的风扇上面搭了个湿毛巾

看来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小米的家居产品做工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