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哪位大师会修HP1020的电源板?求指点或者电路图

楼主(2022-12-20):
HP 1020 PLUS不通电,拆下后测量jp12和jp15的点无电压。

然后就是上图画黄圈的R523喷了,应该是挂了。

然后黄圈里的光耦测量明显与另外两个阻值不一样,应该也是挂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电源板的图纸。

或者是懂修这玩意的指点指点也行。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二手的价格,可能也就十几二十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二手的价格,可能也就十几二十几

那你错了。这个电源板的价格最低都要80,最高的要180。。。

你说的这个价格连坏板都买不到呀。。。

网友B:
这种除非厂家,否则只能自己跑电路了,把怀疑坏的都换一遍吧,反正原件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除非厂家,否则只能自己跑电路了,把怀疑坏的都换一遍吧,反正原件也不多 ...

论坛里肯定有人修过这个电源板或者有这个电路图的。。。。

网友:
貌似是MOS短路了导致电流检测电阻烧了?检查mos管

网友C:
烧电源初级端比较麻烦,淘宝有货直接更换。

网友:
用万用表一一检测元件的好坏呗,,怀疑的就换一个元件,,如果是芯片坏了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这个型号有年头了,淘宝买一块好的回来照着检测元件参数,修好就把买的退回去,只要出退回运费

网友D:
19年我买个二手200多,现在竟然涨到400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年我买个二手200多,现在竟然涨到400多了,

那可不,你到淘宝上算下这些零件的价钱更吓人,组装一台可能要到7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电源初级端比较麻烦,淘宝有货直接更换。

这个图好像跟这个板子对不上,图上只有2个光耦,我这个板子有3个,如果真如老哥所说,那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打印机电源不好修,有些电压可能有系统控制

网友:
保险   整流桥    mos   肖特基   测试完    电容没有鼓包   初级电容有330V     再无输出    就放弃吧

网友E:
hp1010是比较老的型号,旧板子应该比较多

网友:
三板三去搞不定直接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hp1010是比较老的型号,旧板子应该比较多

旧板子不便宜才修的,要是便宜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好像跟这个板子对不上,图上只有2个光耦,我这个板子有3个,如果真如老哥所说,那就直接换板了。 ...

你先试着修修吧!R523.Q501.Q502.PC501.PC502.图纸6脚元件也是光耦,一共3个。

网友:
背面这里拍的不够清晰。

网友:
那个光耦是检测220vac的,直接把看到的坏件换掉估计就差不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