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个米家智能插座WIFI版ZNCZ04CM——炸的惨不忍睹

楼主(2022-12-20):
米家智能插座WIFI版,型号ZNCZ04CM,故障是通电没反应,
参照之前同一批收来的故障,应该也是超压炸了的
外观两眼发黑,就知道里面炸得黑黢黢的了

拆开一看,惨不忍睹啊

这回这个压敏电阻都扛不住炸了,哪晓得也没保护得了后面

拆开反面,连铜箔都炸没了

量了下控制板的3.3V,万用表滴滴滴……,拆下来控制板看看是不是好的吧

接上正负极,测试了下,还不错控制板保住了

板子炸得太狠了,翻出之前坏了主控的米家智能插座基础版,基本无缝对接,搬板拯救过来了,

披着基础版外壳的WIFI版了

网友:
壮烈牺牲了

网友:
大短路啊,铜皮都烧没了

网友:
太厉害了,都糊成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
装好丢垃圾桶旁边,第二天混数码的又来捡走发帖

网友:
这个太惨烈了,楼主好手艺

网友:
太惨了,里面都烤熟了

网友:
这是接了多高的电压呀,炸成这样了。

网友A:
有同款,带2000w热水器用,继电器已经换过一次了。 后面只用来定时充手机。

网友:
真黑啊,炸得全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同款,带2000w热水器用,继电器已经换过一次了。 后面只用来定时充手机。 ...

大功率用不了太久的

网友:
这到底经历了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功率用不了太久的

雀实啊,后来换的德力西也没好到哪里去,大热天的时候都让热水器自带的插头跳了。本想捡一个交流接触器配合wifi插座控制热水器的,后面改成延长关闭时间,让热水器本身的继电器先跳,现在貌似还没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是这么炸成这样的

网友:
超负荷干活就罢工了

网友:
彻底废了···················

网友:
炸的太厉害了,真是惨烈啊。

网友:
就这样完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