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制作一个SM3268M+K9OKGY8S7C的128G优盘

楼主(2022-12-20):
收到朋友一个坏SATA口的三星CM871 128GB固态,拆开看了下是单颗K9OKGY8S7C,8CE128GB,手头也没有2258H,也找不其他同型号颗粒,就做个U盘玩玩吧。便宜的8ce方案就3268M了。购买主控板,sm3268M BGA316单贴版.

拆下颗粒焊接到3268M主控板上

我自己的开卡设置仅供参考:
主控板上SB4断开,SB10短接,VCCQ到R43 3.3V
量产软件用Star_SM3268AB_Prescan_S1122版本
软件设置如下图

Prescan选low选项里ECC我填了45
ISP是SM3268ABISP-ISPSA_3DTLC_2DN.BIN,不选DDR,容量我定在122000,最终量产出119G
ECC页可以填35,量产出106G。

量产后测试

USB2.0速度

USB3.0速度,这个速度估计还没过缓存,速度偏高
URWtest跑了一圈,没报错误

读80写30的样子,因为是TLC肯定有波浪。
通过u3接口拷贝了一个几G的系统镜像问题,没有出现资源管理器停止响应的问题,兼容性还可以。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假货宝买个SATA接口换上就行,这明显是给自己找玩具...

网友:
主要是lz想做个U盘吧

网友:
一直不是特别喜欢3268系列,虽然好像也没用的时候碰到什么问题

网友:
这货速度有点拉垮啊。

网友:
ecc设置偏高啊,感觉会不稳定

网友A(2023-07-31):
大哥你好!请问能发一个这个版本的工具给我吗?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到现在都量产不成功!185163444@qq.comqq.com

网友:
物尽其用,TLC速度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好!请问能发一个这个版本的工具给我吗?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到现在都量产不成功! ...

都烂大街了。。谁便找个都行

网友B(2024-05-10):
你好!请问能发一个这个版本的工具给我吗?762221108@qq.com 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到现在都量产不成功!

网友(2024-09-15):
这个型号的闪存还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
一样的闪存,现在只识别三个CE

网友:
我铁道3280上可以量产,但是过几天就会出现数据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能发一个这个版本的工具给我吗? 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到现在都量产不成功! ...

数码的坛友你好,请问呢找到慧荣的25.5.70版量产工具了吗?

网友(2024-11-09):
固件哪儿找的啊

网友:
反正我做不成功

网友C(2025-01-03):
你好楼主,能分享下你用的这个工具吗,谢谢。343796152@qq.com

网友:
不错啊,物尽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能分享下你用的这个工具吗,谢谢。

已发送到邮箱。

网友(2025-02-05):
感谢楼主分享,我也是去年年底有个ssd坏了,也是这个芯片,也想试试,不知工具是否方便分享,4409783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