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天猫魔盒摇控器折腾

楼主(2022-12-20):
现在电视很少看,摇控器什么时候漏液都不知道。
拆开清理一下完蛋了,想着修复使用.........

楼主:
试试去立创白漂一块板

楼主:
下单了,等待板子回来

网友:
接下来就是搬板了

网友:
手机上画的吗?

网友:
空间很大可以装个锂电池。

网友A:
你还差个外壳。我有蓝牙的遥控器

网友:
厉害,重新做了一块摇控器电路板。

网友B:
天猫魔盒好久没有用了。

网友:
红外的不是蓝牙的

网友:
天猫魔盒好久没有用了

网友:
按键越少,里面的结构越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猫魔盒好久没有用了。

前二天看决赛想起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差个外壳。我有蓝牙的遥控器

原来的外壳就可以,原尺寸来的

网友:
这遥控器看着做工一般。

网友:
天猫魔盒就是广告多,刷机费劲

网友:
原理图的按键用的都是对的吗?

网友:
虽说要牢记不用的遥控器一定把电池拆下来,但总是会有遗忘的时候。

网友:
感觉只坏了弹簧,找一个换上。看来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换板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