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怀疑有时候白痴是拖电饭煲的福

楼主(2022-12-20):
有时候有种感觉:自己在发呆,随着疫情在家呆的时间长,这种感觉越来越频繁。今天去厨房洗了个碗,顺便洗电饭煲,卧槽,难道是这个原因?

老人家也不知道是不是用钢丝球,电饭煲硬生生的漏了很多铝!刚开始以为是饭,结果去抠才发现是凹进去的!
赶紧去科普了一下电饭煲内胆,也分享给大家!

--------------------------------------------------------------------------------------------------------------------

一、铝制内胆

铝由于其价格低廉,导热性好,硬度较软的特点,多被用于和其他金属复合加工,是中低档锅常用的内胆材料,但铝质内胆不能够直接与食物接触,必须要进行表面的保护处理。制作内胆的铝质板材多为3003铝板,普通3L、4L规格的电饭煲内胆,多用厚度1.5-1.6mm的板材,5L、6L的锅多用1.8-2.2mm板材。铝质内胆的制造中常用到变薄拉伸技术,这种技术能够使锅沿和锅底保持必要的厚度,在节省材料的前提下,内胆看起来显得更厚一些。这种内胆的厚度一般都在1.2毫米以下,表面处理技术多采用普通的不粘涂层。

另外铝有几个缺点:

  • 没有铁磁性,无法被电磁效应加热,因此没办法用于 IH 电饭煲

  • 硬度不足,用久了更容易变形损毁

  • 铝元素对人体有毒,长期摄入会导致大脑损伤,影响智力。虽然厂商都会在内胆表面进行喷涂,但也要切忌在使用和清洗过程中刮蹭内胆露出铝层。另外,涂层在高温或者使用不当的情况下,也有有害物质溢出的潜在风险。

我们常见就是这类

二、铁内胆

铁的出现恰好补足了铝的缺点,算是铝制内胆的升级,铁铸的内胆具有良好的铁磁性能用于 IH 电饭煲,微量的铁元素对人体没有危害。比如小米电饭锅铁釜内胆就是这类材料的内胆。

但铁有几个缺点:

  • 内胆涂层如果破损露出铁层,在没有好好保养的情况下,铁胆容易生锈,如果人体摄入过多的氧化铁(就是铁锈),会对肝脏产生负担。

  • 生铁中含有一些杂质容易被氧化,形成其他氧化物,对人体可能有害。所以尽量要选择精铁内胆

  • 酸性食物和铁会产生化学反应,生产低铁化合物,容易中毒

如米家铁釜内胆
三、不锈钢内胆

好的不锈钢内胆一般选用304板材加工制成,304不锈钢具有优良的不锈耐腐蚀性能和较好的抗晶间腐蚀性能。一般4L的内胆采用0.5左右的板材,5L、6L内胆采用0.8左右的板材。低端劣质的一些不锈钢内胆往往采用201不锈钢。由于目前国内能采购到的201不锈钢其有害金属的溶出量一般很难符合国家关于不锈钢食具容器卫生标准,因此201不锈钢内胆的电饭煲慎选。

不锈钢材质的电饭煲不用担心不粘涂层的脱落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但不锈钢内胆的清洗比较麻烦,适合蒸煮。不锈钢电饭煲比如老品牌三角牌(Triangle)电饭煲老式电饭锅,就使用了这种材质

四、复合材料内胆

复合材料种类就比较多了。有外铝内钢两层、外钢内铝两层、钢铝钢三层复合。

上面说的这三种比较基础的工艺,更复杂的还有在加热层外加一层空心层,在 IH 加热内胆时,空心层能包裹住铁磁层,仿照保温杯的原理减少热量向外辐射,加热效果更好。但越多夹层的复合材料通常由于工艺的限制就会越贵。典型的铝合金内胆案例米家 电饭煲

市面上的黑晶内胆、黄晶内胆、彩晶内胆、陶晶内胆、瓷晶内胆(也叫晶瓷内胆)等,本质上都是合金层+不沾涂层,使用时没有太大差异。

五、陶瓷/紫砂内胆

多见于专门用来煲汤的电饭煲,能较好地留存食物中的营养,陶瓷表面耐磨、耐酸碱腐蚀,但缺点是陶瓷的导热性能差,煮饭耗时长、不够节能环保,需要注意的是,个别电饭煲品牌的陶瓷涂层不合格,可能会大片脱落陶瓷。合格的陶瓷内胆电饭煲,一般追求养生、婴儿等群体使用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涂层类型有:陶晶涂层、PFA、PTFE为主。至于大家在产品宣传中常见的各种:大金涂层,黄晶涂层等,都在上述的涂层类型范畴中。只是厂商为了宣传的噱头:黑晶内胆、黄晶内胆、彩晶内胆、陶晶内胆 等等,其实都是采用的相同材质,但是在涂层材料上选择有所不同,所以名字也不同。其实这种内胆一般刚开始用的时候会很有效,无锅巴,不会粘锅,但在经过长期的高温作用后,就很容易变形,而且表面的不粘涂层在经过长久的刷洗后很容易脱落,更严重的是这些脱落的涂层和涂层脱落后暴露出来的铝层很容易掺杂到食物里,有害人体的健康!比如:PTFE:网上被广泛质疑的涂层材料,简称【特氟龙】。这种材料在温度超过260℃时,涂层逐渐向不稳定状态转变,开始释放出聚四氟乙烯气体。当温度超过350℃时会发生分解。会对人体造成损害。选择的时候需要根据使用场景来考虑。

搬运完了,心中看好陶瓷和不锈钢304,鉴于老人家使用比较暴力,只有304可以选了,为避免广告之嫌,最后我拍了某阳电饭煲。

有点感叹,自己的健康得自己下厨才行,依靠老人得给她们傻瓜式的工具,不然全家傻乎乎的吃铝,还一边高谈怎么吃才健康,真是讽刺。。。

网友A:
我家是电饭煲里面放不锈钢盆 蒸,直接煮火气重,老人家不习惯

网友B:
一直在用黑晶内胆,好像比铝基的要安全一些。

网友C:
胡说,你可以到医院测试下,自己一些元素是不是超标。

等你百度的科普,体检

网友D:
感觉以前都是用的铝锅煮饭啊,没见过铁锅,大口锅不算。

网友:
铝金属直接吃进去是没法消化吸收的

网友E:
楼主多学点化学吧,铝在高温下会形成氧化铝无毒无害只煮饭的话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在铝锅里面加盐、醋、碱的话会腐蚀铝产生铝盐就对人有害了。

网友:
空气中弥漫着气息

网友:
我们过去用的都是铝锅,也没啥事

网友F:
发呆是好事啊,证明你更加成熟思想更加深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是电饭煲里面放不锈钢盆 蒸,直接煮火气重,老人家不习惯

真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用黑晶内胆,好像比铝基的要安全一些。

小心用其实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胡说,你可以到医院测试下,自己一些元素是不是超标。

等你百度的科普,体检 ...

都是度娘搬运,不对可以讨论一下。
谢谢提醒我,有空去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以前都是用的铝锅煮饭啊,没见过铁锅,大口锅不算。

以前剩饭都是铝的,后来家人知道了后就全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多学点化学吧,铝在高温下会形成氧化铝无毒无害只煮饭的话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在铝锅里面加盐、醋、碱 ...

谢谢,楼主学过化学。长期接触铝就已经有危害,不需要发生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呆是好事啊,证明你更加成熟思想更加深邃了

哈哈,谢谢,不过太成熟也不是好事

网友:
小时候都是用的铝锅,包括最初的高压锅也是铝的,煮饭、煲汤样样来。我的想法,就是尽量不用带涂层的内胆,如果用了,一旦涂层出现破损,立即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学过化学。长期接触铝就已经有危害,不需要发生反应

不得不跟你说,你在外面吃的西式面包点心大部分都使用了铝锅铝箔在烤箱里制作而成,所以你以后最好都戒掉吧。

网友:
农村几百年都用大铁锅,今晚洗净,明早生一锅锈,也没见谁中毒。

我们那农村一般标配一口8张的大锅(里锅),一口6张的小锅(外锅),组成一个完成的柴火灶。(注:张在这里是尺寸,数字越大直径越大,具体是多少厘米我也不知道)

没有不生锈,生锈也就随便水冲一下,直接做饭。倒是铝锅不建议用,一旦不合格很容易含铅,那就真的痴呆了。

我倒觉得在城里生活久了,吃不到铁锈而缺铁贫血;反正我老婆,女儿,儿子都轻度贫血。

建议少看百度,对人有害,有道是:百度一查病,觉得要小命;百度再查病,陵园坟已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是电饭煲里面放不锈钢盆 蒸,直接煮火气重,老人家不习惯

你们家太不讲究了。
我们家都是先用鼎罐煮水到半熟,再把半熟米上蒸笼蒸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