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哈弗m6排气管改软连接

楼主(2022-12-20):
定位高点的车排气都有软连接,减少车身振动,发动机噪音。
m6排气管,是整根一根到底的。怠速的时候振动很明显,特别是电池电量低,或者开空调的时候。整个方向盘都在振动,车内嗡嗡响。

软连接买的是免焊接的。内径52mm,软连接长度250mm,包括卡箍350mm
做2头法兰的直通,改三元2头同样法兰。替换方便些。

本来想自己改,三元上的螺丝生锈了,很难拧,上下都被车架挡住。就开到店里面改了。直接拧到断了,换了个螺丝。

车头这个先接上去。这头外径是50mm,软连接内径52mm,差别有点大,用石棉布缠绕几圈,抹点密封胶,都是买软连接送的。

把隔热铝皮揭开,这里有颗m6的螺丝刚好用来接排气管吊耳。效果杠杠的。

改后试车下。
1,怠速听不到振动声。
2,方向盘没有振动,想没启动一样。
3,开ac空调,方向盘没有振动。效果很好。
4,1500左右转速,没有振动了。加速也听不到排气振动。

网友A:
牛掰,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掰,花了多少钱

软管52元,法兰,垫片等50元,安装工时费5元。氩弧焊找厂里的师傅做的。

网友:
五菱神车都带软连接,这也太坑了。

网友B:
手工费5块,真便宜

网友:
看了下我的车是软连接

网友:
一般头段之后不就有一段软连接,好像不分高低贵贱,因为这玩意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费5块,真便宜

少打了个零。工时费50元。哈哈

网友C:
这个软连接两头的U型卡箍是个败笔,既然你都找氩弧焊的师傅了,为什么不在软连接两头焊接在不锈钢管子上,这样用管子两头的法兰,直接连接车辆排气管原来的法兰呢?按照我这样子改出来,是浑然一体的,看起来就像是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连接两头的U型卡箍是个败笔,既然你都找氩弧焊的师傅了,为什么不在软连接两头焊接在不锈钢管子上, ...

排气管在车底,看不见。用活接能达到相同的效果就行了。

网友:
这个改得好

楼主:
2头法兰的三元,做好了。

网友D:
顺便做个不锈钢的全排气多好

网友E:
这三元不带后氧传感器安装孔位?

网友:
焊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三元不带后氧传感器安装孔位?

这个是后三元。前后氧气传感器都是在前三元催化那里。

楼主:
化工厂的老师傅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顺便做个不锈钢的全排气多好

只要不是特别差的车,排气管都是用的排气专用4系列不锈钢。一般SUH409、SUS436、B439M、430这些牌号用得多,好车也用304,面包车用镀铝管,副厂维修件用镀锌管。

楼主:
把三元装回去了。噪音更小了,效果很好。

网友:
这个牛X,我这车也是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