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小能人X3迷你版汽车启动电源

楼主(2022-12-20):
客户拿来让我修理,检测一下不充电 四串联聚合物电池坏了一个 没有配件修复 ,客户说不要了,我拆除电池连接四串联18650测试 只能给电池充电 USB功能不放电 灯不能用 电路板输出16.8升压了,留着做他用 电池拆除坏的剩下三个串联好留作他用 ,说不定在哪里吃灰到完蛋
wechat_upload167153183463a18d3a70b0d
wechat_upload167153183663a18d3c1fee0
wechat_upload167153183763a18d3d45a02
wechat_upload167153183863a18d3e95374
wechat_upload167153183963a18d3fdd307
wechat_upload167153184163a18d4175939
wechat_upload167153184263a18d42dfd3c

网友:
原来的电池是动力电芯,好的还可以利用。

网友A:
还是法拉电容的汽车启动电源耐用。

网友:
实际就相当于一个充电宝

网友B:
没有升压电路,是电池串联的电压。

网友:
关键是不耐用,远不如法拉电容的

网友:
相当于一个充电宝

网友C:
这个不知能启动几次,寿命估计不会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知能启动几次,寿命估计不会长的。

这玩意就是启动一次2次就行了 连续启动会炸掉

网友D:
还是吃灰保险些,万一再炸了就可怕咧

网友:
电池是动力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吃灰保险些,万一再炸了就可怕咧

改造玩具车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升压电路,是电池串联的电压。

升压电流偏小,没效果

网友:
一直对这种不感冒,,一不小心就会炸掉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法拉电容的汽车启动电源耐用。

蓄电池串联二极管,到后备箱法拉电容组最好,平时蓄电池往电容充电,应付自放电,用的时候取出。法拉电容被动均衡不需要锂电池高精度,可以用三极管和负载电阻等自制。

网友:
牛头的点焊机不错

网友:
可以拆电池做他用。

网友:
原来这东西是16.8V!一直以为是3串12.6V的呢。16.8V给汽车启动用不会对车上的某些电子设备(如:汽车电脑等)有什么危害或烧毁吗?

网友:
这种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