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Dantax时钟

楼主(2022-12-20):
对这个没啥了解,朋友送的,据说能检测室外温度,不过还需要一个室外装置,通过无线传送,可惜没见过,今天拆开看看内部,应该能改神芯8025还是啥那个芯片
做工很粗犷,上拆解图……

网友:
内部空间挺大,可以改8025了

网友:
看着好高大尚的样子

网友A:
可以的,看不懂的是那个大线圈?时间、温度等等似乎都无关的,是和传输有关?

网友:
这牛屎百足虫啊………………

网友B:
这个钟挺准,不必8025,就是换电池后要过一会才能调时

网友:
看着挺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看不懂的是那个大线圈?时间、温度等等似乎都无关的,是和传输有关? ...

变压器是驱动EL背光的,那个带线圈的小板子我猜是无线接收用的吧

网友:
观察几天,如果时钟误差较大,可以改8025了。

网友:
这个牛屎很圆!

网友:
牛屎芯片,把晶振换了吧。

网友:
牛屎芭芭看着插高大上

网友:
可以改8025了

网友:
国外很流行这个,尤其欧美那边,装上外部探头,有的还带风速和雨量感应,成为一个小气象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钟挺准,不必8025,就是换电池后要过一会才能调时

这个钟带秒,不过也不是很准,还是会差一两分钟

网友:
不加个8025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 那电路板用的什么工艺呀,怎么那么多的麻子点呢。

网友:
看起来还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