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还阔以 转换插头 红包必须用了才舒服

楼主(2022-12-20):
红包必须用了才舒服,它就是红包的兑换物拆开还阔以,麟铜芯磁铁不吸刀刮插头里外一致,这个按宽度3个厚0.4MM算估计1000瓦无压力大了得自备灭火器

网友:
最近1.5的红包1.6可用,都坏掉了。找不到适合的(主要是想白嫖)

网友:
这个有点不爽,插入太浅

网友A:
是纯铜的吧?不能是镀铜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纯铜的吧?不能是镀铜就不错

纯铜最后一个图片有刮插头仔细看

网友:
质量不错额,怎么大家都有红包呢

网友:
不知道折叠插头那个位置电阻能有多大

网友:
小功率用,转的地方要注意!!!!

网友B:
火线、地线,两个交叉点太吓人!没看到距离,安全不?

我看拼DD上有。

网友C:
铜排看着单薄了些,带一般小功率负载还可以用。

网友:
小功率用用可以的,我用的是日本那边带回的,很厚实。
这种看着很薄。

网友:
小功率拿来用很好

网友:
是纯铜的吧?

网友:
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线、地线,两个交叉点太吓人!没看到距离,安全不?

我看拼DD上有。

角度问题起码有七八MM距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排看着单薄了些,带一般小功率负载还可以用。

两块包邮别闹

网友D:
我的红包最近降到几毛了,也就不薅羊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红包最近降到几毛了,也就不薅羊毛了

老号2毛,我小号大都是2元至2.5元

网友:
昨天看到个一转六,全是两插,带一个总控。好像是“顺手带一件”9.9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