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做个DC-DC版4.2V单节锂电池充电模块,采用CN3761充电IC

楼主(2022-12-20):
手里没有18650快速充电器。现有的充电器电流还不到0.7A,像蜗牛一样,实在受不了。就连4056充电模块也用完了。想弄点充电模块,但是又不想花钱!想起来5年前斥巨资买的CN3761充电IC从来没有用过,现在该发挥用场了。

因为是外接MOS,所以充电电流可以高达4A。输入电压从4.5V到28V非常宽。

之所以一直没用过,是因为特别讨厌画PCB。但是现在有了立创EDA情况好些了,起码不用画封装了,省去很多时间。于是花了一两个小时把板子画了出来。上个月花钱打板,这个月会送2次免费打板的机会,以前大多浪费掉了,现在穷了赶紧利用起来!
如果要更改充电电流,只要修改R2的阻值即可,阻值越小,电流越大。当R2为0.075Ω时,电流为1.6A。

板子尺寸2.0*2.8cm,特意做了圆角,防止割手。可以贴在手机充电器上。

特殊时期,过了很久才收到。另一个板子做的更早,卡半路不动了。

红色比较喜庆。所有元件都在正面,背面光秃秃,连走线都没有。

就是不喜欢立创二极管的丝印,负极不好区分。

主要元件。

手工贴片完成。

通电亮绿灯。

充电亮黄灯。

理论电流1.6A,因为电池电量很高,实际略低于1.6A。之所以没弄更高,是怕电池受不了,毕竟不是动力电池。

两头接好线,套透明热缩管绝缘和固定。

线要在背面折叠回去,这样可以防拉扯。

除了颜值略低,别的还好。

做这个模块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这个手电充电。每次都取出电池充电太麻烦了。现在方便多了。只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快充满时会在绿灯和红灯之间反复转换。

需要整个PCB工程文件的拿去,可以自己随意编辑并打板:
全文完!

网友:
好巧,我也在看CN的芯片,比如CN3795,有mppt的充电芯片
你这个没做防倒罐,接电池in有电压出来

网友A:
楼主你吃亏了,立创好像不要花钱打板,你用它的EDA,就可以免费打两张啊……
下载个下单助手可以领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吃亏了,立创好像不要花钱打板,你用它的EDA,就可以免费打两张啊……
下载个下单助手可以领券 ...

现在好像规则有变化,只有上个月有消费支付金额,下个月才能领取免费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像规则有变化,只有上个月有消费支付金额,下个月才能领取免费券。 ...

并没有啊……我11,12月都领了

网友C:
用CN3795  CN3765打过多次板   都没搞成    最后不得已用lm2596     也有直接在开关电源上改限流限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CN3795  CN3765打过多次板   都没搞成    最后不得已用lm2596     也有直接在开关电源上改限流限压 ...

3795这么难搞吗  刚画好图准备打呢

网友E:
反正都搞了,为什么不上铝基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3795这么难搞吗  刚画好图准备打呢

可能是我水平问题   好在lm2596+lm358的搞成了   开关电源直接改的也可以

网友:
楼主牛掰哈哈,确实可以上铝基板

网友F:
楼主,你这块板的电路图我怎么看的这么眼熟,好像与我以前做过的板子电路图几乎一样,但你的是CN3761芯片,我使用的是CN3768芯片,除了管脚不一样之外 ,外围电路几乎相同。你的是3.7V锂电池充电电路,我的是12V铅酸电瓶充电电路,同属于同一个系列的。(详见我的贴:《DIY电动车均衡充电器第2弹,重新绘制原理图和PCB》

从我多次制作CN3768充电电路的经验来看,你的充电电流为1.6A,MOS管(Q1)和肖特基二极管(D1)及电感L1,都会发热严重,建议你不要用热缩管套住,散热不良的,冬天还好,夏天那个热啊,真的是很酸爽

网友G:
不知道满负荷充电,板子芯片发热大不大?

网友:
做销售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都搞了,为什么不上铝基板

铝基板只能做单面板,单面地线有不通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块板的电路图我怎么看的这么眼熟,好像与我以前做过的板子电路图几乎一样,但你的是CN3761芯片, ...

起码现在温度不高,估计夏天也不会高的太离谱。可能你的时12V功率大所以发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满负荷充电,板子芯片发热大不大?

现在冬天温度不高

网友:
CN的片子经济实用,自己用CN的片子搞了几个充电的板子。

网友:
免费打版不是10*10cm*5块吗?你这怎么才几小块

网友:
这个做的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没有啊……我11,12月都领了

这个刚看到,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