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 双贴海力士 速度诡异啊

楼主(2022-12-20):
如题 903双贴 海力士 H27QFGDYEBOR
开卡正常 跑圈速度135左右 但是时不时掉到1 然后在回来
开卡参数如下

网友A:
这颗粒开过同款,速度还好,中规中矩。就是寿命短,普通盘都有写穿颗粒的

网友B:
掉到1大概率是颗粒问题了,扫描开卡试试

网友:
估计颗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到1大概率是颗粒问题了,扫描开卡试试

没搞过扫描开卡,不知道参数怎么设置
用论坛其他大佬的参数开,就一直sca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颗粒开过同款,速度还好,中规中矩。就是寿命短,普通盘都有写穿颗粒的 ...

大佬,写穿颗粒是怎么发现的?有什么现象的?用软件检测出来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写穿颗粒是怎么发现的?有什么现象的?用软件检测出来的么?

跑圈不过,过一个周就掉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到1大概率是颗粒问题了,扫描开卡试试

我工具扫描开卡选项是灰色的,是得改什么设置么?

网友D:
B0R双贴应该是这个速度

B4R双贴应该是这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B0R双贴应该是这个速度

哇,谢谢大佬,我现在双贴速度大约写130 读160左右 可能是坏块太多
扫描开卡ecc 20 ,速度还是不太稳
前两天开了一个NW387 双贴读写都是80... 是正常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