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鱼跃制氧机维修,大修“发动机”(yuwell 8F-3CW)

楼主(2022-12-20):
9月有家庭用户辗转联系到我说家用的鱼跃医用分子筛制氧机有问题了,不出氧气了,上次修制氧机还是2014年左右,所以这次应该算第二次维修吧。
话不多说进入正文,制氧机到手试机听声音感觉正常,但是出氧量很小,主机正面的调节阀几乎不起作用,估摸着顺着压缩机开始的气路查找就能发现问题,于是开拆。

正面外观,流量调节和指示

湿化瓶,氧气从装水的瓶子再吸入会舒适些

后铭牌,2019的机器到今年就坏了,其实是超出意外的

拆机后看得到内部情况了,压缩机,气路,电路板,右侧铝壳长柱子就是分子筛塔了

螺旋气路那里是进气端,风扇在这里起到给进气和压缩机降温的双功效

壳子的另一边没啥玩意,就是一些气路

把分子筛移开便于试机操作,可以通电查看各部件状况

检查中,感觉没什么问题

怀疑压缩机启动电容问题,压缩机是否无力?拆机检查

有些看过的基本确认没问题的就大致恢复一下

测电容,状态很好

怀疑的重点到压缩机部分了,捏压缩器的出气端感觉无力,基本上就是这里问题了

头一次弄这个压缩机,这个调节阀以为有用,看了下不是问题所在

打开压缩机缸盖,发现问题了

膜片有问题了

用手提一下得更明显

可以看到膜片明显损坏

但是拆压缩机顶杆中间的螺丝出问题了,手动电动工具都干不下来,暂时放弃了

后来想到了应该是怕螺丝松动厂家应该用了螺丝胶,但是自己也懒得折腾了,拿修车的朋友那里去拆,反正近

直接吧压缩机提过去,跟兄弟说了螺丝胶,他拿热风枪伺候一下立马就下来了

这个就是膜片,造成压缩机工作但排气无力的元凶

多角度拍摄,然后淘宝购买同尺寸膜片装上就好,因为是非常见尺寸膜片,买这个还稍微花了点时间。
三天后货后话2个小时装好交差,膜片需要两个我只买了2个,但是装这个东西还真是话了点功夫才装好,无油压缩机,膜片又比较硬不好装。

写到最后问题来了,膜片买了不到20块,兄弟帮忙拆螺丝给了包烟钱,用户送用户取,你们猜猜我收了多少钱?

网友A:
黑心不?黑心就收5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心不?黑心就收500+

医用级的500就算黑心???

网友C:
200块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医用级的500就算黑心???

3L的,达不到医用级,就是个平时在家氧疗保健的浓度。
而且这一款如果在3L工作估计浓度只有70多。
医用起码要5L的,比较经济也勉强够用的档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00块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看客户接受度。低于200有点对不住自己的工时,高于500我觉得稍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客户接受度。低于200有点对不住自己的工时,高于500我觉得稍黑。

懂了,200-500之间折衷

网友D:
谢谢分享,这个膜片的作用是什么,做工可以

网友:
分子筛,和医院大型机一个原理

网友:
要说价值吧,收500也正常,要说价格吧,收50也可以,看楼主心情吧。

楼主:
我觉得收费上还是尊重下医疗设备这四个字吧。收200是在学雷锋做好事,拆开查问题半天,买配件回来装好又得半天,干一天收二百块减去开支再多也只有150了,非亲非故的我修这个是图什么?

而且有时候很奇怪,明明配件花了三四百,却只能收到五六百
明明成本只花了五十块,却收了个八百五,这就是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这个膜片的作用是什么,做工可以

打气筒原理,皮碗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收费上还是尊重下医疗设备这四个字吧。收200是在学雷锋做好事,拆开查问题半天,买配件回来装好又得 ...

还真是,合理。我还以为就是普通的家庭产品。
“苏械注准20142080095”

网友:
一看内部就知道是好货。

网友:
很好,学习了,我以后也试一下

网友:
这玩意新买来最多也就一两千块钱吧

网友:
这个膜片是软的?我有个玩具级的打气泵,缸体和膜片都是类似尼龙的材料,但是膜片是很韧的

网友:
这个不便宜吧